求助:6RA70为何不能提不上速

楼主(2007-08-09):
   向各位老师请教一下:在可逆轧钢生产中,最近一台主机速度一到50%后就提不上去了并报警A031故障。轻载时可以升速,电源和可控硅都检查了没有硬性故障。有时速度就是上去了也不稳定,现在我怀疑可控硅工作不好或是少触发。是不是电机老化?电机是400KW他励。

网友A:
如果控制触发没有问题的化,看看电机。

网友B:
看看电流限幅

楼主:
  电机作了简单测量,没有接地,电刷了更换了。是不是在作一下优化。

楼主:
   哪位高手有办法还请指点一下。急!!!!!

网友C(2007-11-05):
看看电流限幅和转矩限幅

网友D:
可以测量电机的励磁电压是否正常。 优化可以考虑重新作一下。另外检查出发电路及晶闸管可以设置P830=1,做一下晶闸管检测。

网友E(2007-12-18):
检查电流是否能上去

网友F:
看看电流有没有达到电机额定电流,看速度给定r19是不是能提高到最大,还有就是有没有达到额定电压,速度反馈是编码器么?看看线数对不对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有个参数不对不能进入弱磁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