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PT100 接线问题

楼主(2007-08-09):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我有一支PT100型热电偶,有3个接线端子,分别为A,B,b.由于手上没有说明书,按以往经验将负极接在A端,+24V接在B端,b接信号输出.接入PLC后没反馈.我想问问一般象这种A,B,b的端子应该怎么接线?谢谢

网友A:
呵呵,师傅是不是写错了,PT100是热电阻,不是热电偶。

楼主:
不好意思,老师对不起

网友B:
“以往经验”?
这是个三线制热电阻,与仪表/PLC等设备进行相应连接,而不是要直接接电源。
如果不考虑误差,直接接信号2根线也可以。

楼主:
我就是需要将图上冷水主机进口温度接入这个PLC的AI04,这里只有端子,我应该怎么接啊,老菜鸟老师帮帮我吧,我邮箱是wenxin2003sky@163.com 可以把你QQ号告诉我不?学生真心拜师

楼主:
这里只有一个端子,心急少打了一个字

楼主:
哎,从小菜鸟到老菜鸟真的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继续努力,望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C:
你PLC用的是热电阻模块吗?

楼主:
不是,只是一个普通的AI模块
在线等答案

网友D:
普通AI模块可以接热电阻?
AI模块的输入信号是什么?电压或是电流?
热电阻可是电阻信号,就算你的AI模块能输入电阻信号,你是不是还要把PT100的分度表写进PLC里?

楼主:
这个PLC是瑞士思博的PCD2.0,因为这个项目是以前一个同事设计的图纸和选型,但是他离职了,所以我很多地方不太清楚,本身也是个新手.很郁闷,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这种PLC.有什么建议可以提供给我吗

网友B:
我来说两句,这确实是瑞士思博的PCD2.0 W340 AI模块,这个模块可以接受电压、电流模拟量输入,也可以接受温度信号输入,包括Ni1000,Pt100等。

网友B:
下面是电压、电流信号的连接方法:
下面是温度传感器的连接方法:

网友B:
我在2002年的时候用过这个模块,同样是W340。但今天查看当时设计的图纸,发现当时采用的是电压、电流信号的连接方法而不是温度传感器的连接方法。不过使用没有发现异常,那个工程是我自己初调的。
不过,我建议还是按照正规接线,采用温度传感器的连接方法。
你的图纸上确实没有标明怎样接线,但据我理解,设计者就是采用的电压、电流信号的连接方法。

网友B:
手册下载地址:
http://www.sbc-support.ch/manuals/26-737_E.pdf

网友B:
我觉得,SAIA的控制器外形与众不同、插卡也比较方便、价格不贵,但这个咚咚对中文支持不好,好多说明书基本是英文的,不知道现在的编程软件有没有中文的...推广这么多年还是市场不大。 记得有点不舒服的就是打印的PLC程序,版权居然是PLC厂家的,一旦在INI文件中改为我们自己的公司名称,就会出现授权问题,有点晕......

楼主:
谢谢老菜鸟老师耐心的解答,这种PLC确实在使用中比较麻烦,编程和其他PLC有比较大的区别.由于该PLC在市场上使用率不高,遇到的一些问题很难从网上找到答案,基本上问10个人有10个人说没用过.
目前SAIA的资料除了使用手册以外,其他资料全部为英文,比如模块,通讯之类的,软件现在也没有中文版,我正在下您给我提供的资料.:)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各位老师,PT100有没有标准电流,电压输出的产品,现在遇到这个问题也只有换传感器了吗?如果有可以推荐一下吗?在模块不换的情况下

网友B:
PT100好像就是直接输出,没有看见过标准电流,电压输出的产品; 你的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试一下: 按电压、电流信号的连接方法;COM端不接,热电阻的另一端接“-”端子,该端子同时连接至DC24V-端。 下面是我以前的图(以前画的图有点乱,呵呵):

网友E:
用两线制,参数输入类型设定为PT100

网友F:
‘PT100有没有标准电流,电压输出的产品’——作为传感器,PT100需要加变送器才能输出标准电流,电压输出。如果在PLC或者DCS系统中使用,最好选一体化的变送器比较方便。

网友G:
周公正解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在水泥行业用很多,转成4~20mA传送距离和抗干扰能力比热电阻强。

网友H:
一枝温度变送器搞定,4~20mA标准电流很方便!

网友I:
是否就是将模块jump成pt100格式后,A端接负极,两个B端都接在JUMP过的模块端子上呢,请指教。

网友J:
可以先用万用表量一下,三根线之间的电阻,有两根间的电阻为零。因为在使用过程中,热电阻是接在电桥上的。判断出这个后,再跟据设备接线端子的具体情况接线!

网友K:
同意楼上,可以将电阻为零的短接就成了两线,直接接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