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如何把外部I/O数据放入DB数据块

楼主(2007-08-09):
由于是第一次用300PLC,所以,遇上这个问题:我现在有数字量输入输出数据200个。模拟量数据30个。我想把这些数据放入DB块存起来。再在程序中调用(掉电可保存并方便与上位机进行数据转换)请做过的朋友指教一下:有什么方法可以把这些数据放入DB块?谢谢。

网友A:
用传送指令MOVE难道不行?

楼主:
比如说:我想把I0.5放到共亨数据块DB1的地址DB1.DBX0.5应如何做.谢谢了!!!!!

楼主:
用传送可以.不过那么多数据要是每个都MOVE一下程序很大.有更好的办法吗?

楼主:
刚问了西门子的工程师.说用SC320参数传递,有人用过吗?

楼主:
不好意思.不知道是不是我听错了.应是SFC20吧.块移动?

网友B:
IW/QW直接传送到DBW。

楼主:
谢谢大家。 IW/QW直接传送到DBW,解决了。用SFC20也可以。再次感谢。

网友C:
楼上的,那用SFC20如何作的呢,搞详细点,也学习一下!

网友D:
没玩过,有想法

网友E:
调用块复制或自己写个循环也可以

网友F:
要这样岂不是要用很多块?有没有办法用少量的块实现呢?

网友E:
调用SFC20就可以了,自己写的话也写成一个公共的FC,调用的时候把实参赋上去就可以了啊.我比较喜欢用自己写的

网友G:
我觉得可以用SFC20,块移动,很方便!!!

网友G:
如果地址比较有顺序的话,还可以用循环指令进行赋值!!!

网友H:
我也遇到此问题,还要把数字输入量和模拟量进行滤波处理要放到DB中,现在不知道咋办呀?

网友I:
如果是连续的位信息,可以直接将一个字节后者字传到数据块,也可以循环进行字节或者字的传送

网友E:
不是连续的也可以的,只要是固定偏移的都可以用循环指令

楼主:
SFC20块移动。做FC也可。已解决!

网友J:
就用move ID0 , DB1.DBD0,等等
不会很大,简单可靠

网友K:
用指针寻址就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