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热电偶和热电阻的编程方法

楼主(2007-08-09):
//热电阻的编程
LD SM0.0
ITD AIW8, AC0 //AIW8输入通道
DTR AC0, AC0
/R 10.0, AC0
MOVR AC0, VD348
//热电偶的编程方法与4-20mA信号的编程方法相同!
以上编程方法是否正确?

网友A:
这是200的编程方法

网友B:
好像是哦?

网友C:
应该是这样的,原来做过热电阻就是读来信号除10

网友D:
没用过,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