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pos阀的应用

楼主(2007-08-09):
sipos阀现场动作一切正常,直接给一个模拟信号,打到自动确无法开动,是什么问题?
有哪位高手知道,请告知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在设置菜单中有一项:remote control----选择:PosCntr CurrInp.之后再试一下.

楼主:
请教:sipos的们又该怎么调?

楼主:
请教:sipos的门子又该怎么调?没有菜单

网友B(2009-06-08):
开关型的看指示灯,调节性的有显示面板,具体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