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大功率直流调速控制小型号电机会出现什么现象?

楼主(2007-08-09):
用欧陆590P/40的直流调速控制7.5KW的电机,有什么不好吗?会出现什么现象?
高手解决一下。

网友A:
有问题吗 应该没有 只要参数设定正确

楼主:
只是问一下有什么利弊,记得好像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是用大功率调速器带小功率电机在某一方面对调速器不太好,具体记不清了,而且也找不到那篇文章了。

网友B:
我用的直流都是西门子的,按我的应验,应该没问题,电动机的参数最好人工修整一下,因为从理论上讲,(前提是小电机电压是一样的)速度环的控制上大小电机是一样的不伦是电压反馈和速度反馈,电流环小电机电流比大电机电流小,但是大电机也有小电流的时候如空载情况,既然大电机的空载能控制精确,那么小电机的控制也不应该有问题。
如果是交流系统,控制精度可能会受影响,因为交流系统即时是矢量控制,也需要精确的电机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