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IGBT好坏

楼主(2007-08-09):
请教各位师傅怎样用万用表检查IGBT好坏,谢谢

网友A:
看看李舂发的《变频器维修与应用》,对你会有帮助的。

网友B:
我的经验是,测量结果如果坏了,那就肯定坏了,测量结果是好的,不一定是好的.
几次都遇到测量没问题,但上电后输出不平衡,更换后正常.没有专业的仪器,应该很难100%准确判断.

网友C:
楼上说得有道理。

网友D(2008-12-30):
用万用表测量互相都通就是坏的

网友E:
测 igbt主回路的二极管特性:即单向导通特性,万用表二极管档正向导通,导通电压0.3~0.8V,反向不通。而且每对igbt主回路所测数值平衡;

igbt的控制端:用电容档测,有数nF的容值,且每对igbt主回路所测数值平衡;

此时IGBT基本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