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系列PLC通讯问题 如何快速识别EV系列变频器是自由口协议还是MODBUS协议?

楼主(2007-08-09):
艾默生EV1000&EV2000变频器默认通讯协议是自由协议,通过更改控制板的程序可以更换为MODBUS协议。通过变频器的型号或编码无法判断这台PLC是MODBUS协议或自由口协议。这里介绍一个方法判断EV1000&EV2000是自由协议还是MOBUS协议。
变频器上电后观察参数FF.00,参数意思如下图:

如果FF.00十位上的参数最大能设定到5,说明该变频器是MODBUS协议的。如果最大只能设定到2,说明该变频器是自由协议的。

网友A(2010-12-31):
以上判断是错误的,通过变频器的型号或编码无法判断这台PLC是MODBUS协议或自由口协议。这里介绍一个方法判断EV1000&EV2000是自由口协议还是MOBUS协议。
变频器上电后观察参数FF.01,参数能翻看到247MODBUS协议,参数能翻看到127则是是自由口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