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控、日立、台达——我该选用哪种品牌的伺服?

楼主(2007-08-09):
对于0.75KW低惯量带刹车伺服,运控、日立、台达的报价令我有点彷徨:
    运控:4200元含税;
    台达:5500元含税;
    日立:5400元含税。
    到底选用哪种呢?

楼主:
它们的如下参数相同:
    0.75KW;低惯量;带刹车;转速3000r/min;额定转矩2.39N.M;最大转矩7.16N.M。
    外形尺寸也差不多,其它不相同的就还没去研究。

网友A:
“它们的如下参数相同:额定转矩2.39N.M;最大转矩7.16N.M”———决不会如此一致到第三位有效数值的程度,其中必有造假者!

如果真无法取舍,就支持一下咱们大陆的产品吧!成本也明显低呀!

楼主:
考虑选取质量稍高一点的,运控的就不考虑了。但台达和日立的到底用哪种呢?
    从民族感情来说,我宁愿用台达;但我也想知道在实际应用中,到底哪种品牌市场占有率更高、哪种品牌性能更好......

楼主:
确认运控是仿日系产品的(例如松下,这一点是供应商也说过的),至于台达是不是仿的我就不知道了。
他们的信号分别是:
台达伺服电机:ASMT07L250BK;台达伺服电机驱动器:ASD-A0721LA;
运控伺服电机:76BL(3)B75-30(ST)-Z;运控伺服电机驱动器:PSDA0833A4GN-N1-76-75-30;
日立伺服电机:ADA2-08NSCP;日立伺服电机驱动器:ADMA-08SAC45;

网友A:
运控就这么否了?!
日立伺服在日系产品中也是垫底的,还不如用台达。

楼主:
哦,不好意思,我上面的说法有误,运控有仿日的产品,并不是说所有产品都是仿日的。

楼主:
多谢版主解答,2套伺服选用的是台达,已交采购员采购。

网友A:
看来运控76BL的参数,几乎与山洋的某几款的额定力矩完全相同,真不知该恭维运控什么?稍微懂点行的都知道电机的电磁设计和制造结果很难这么凑巧。

网友B:
根据额定转速,额定功率计算出来的数据,所以是一样的。

网友A:
"根据额定转速,额定功率计算出来的数据,所以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的珠海运控的参数来源!晕倒!

电机的额定点最终都是标定出来的,设计计算哪有那么准?!不说10%的不准确度,就算设计能力可以达到1%,那也会反映在第三位有效值上。

网友C:
同意“波恩”的观点,。。。额定功率,额定转矩,额定转速。。。。额定转速是根据电机的极数来和电源的频率计算的是个固定值,额定功率一般指输出功率,近似认为驱动器的输入和输出功率一致,也是固定的。。。三者是可以互相推算的,原理就是最简单的根据功率守恒嘛,,,功率=力*速度=力矩*转速*系数,,,这里说的理想状态下,,,那额定转矩是可以根据公式计算出来,可是一定得存在效率问题的,绝对不存在100%的转换效率,一定得有损耗的,起码电机不能一点都不发热吧?所以同样的输出功率条件下每个厂家的额定输出转矩肯定略有不同,那就是每家的转换效率不同而已,即使同一家自己的同样的电机转换的效率也是不同的,所以一般标称的都是平均值。。。转换效率会有细微差异,但大体的数值应该相差不多。。。

还有最大转矩其实是由电机能接受的瞬间的最大电流决定的,那么最大电流如何确定呢,驱动器不是关键,关键是电机,电机的材质和加工工艺,具体就是电机定子的绕线的抗电流能力,大家都知道电流越大电机发热越严重,为了保护电机还有就是达到有效的力矩输出,所以在驱动器上人为的制定驱动器对电机侧的瞬间最大电流输出,同时也就对应了这个电流下的最大力矩输出,严格上这些实际的力矩应该是通过大量的测量和分析得出的,可是有些厂家一是通过计算,二就是原搬照抄其他厂家的数据,可是别人的制作工艺和材质能到达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达到,还有就是如果对加工和材质控制的更严的话,没准具体测量的数值比原厂家还要高呢,呵呵。。。。。其实相差会很细微的,但绝对会有差异。。。

网友D:
额定这个参数其实是比较模糊的 - 测量的环境温度是多少?额定工况下电机的最大温升设在多少?想要掺水分进去的生产厂家很容易玩这个参数的。

日立的伺服?拜托...

网友C:
关于功率、转矩、转速之间关系的推导如下:

功率=力*速度
P=F*V---公式1

转矩(T)=扭力(F)*作用半径(R)------推出F=T/R---公式2

线速度(V)=2πR*每秒转速(n秒)=2πR*每分转速(n分)/60=πR*n分/30---公式3

将公式2、3代入公式1得:
P=F*V=T/R*πR*n分/30=π/30*T*n分-----P=功率单位W,T=转矩单位Nm,n分=每分钟转速单位转/分钟

如果将P的单位换成KW,那么就是如下公式:
P*1000=π/30*T*n
30000/π*P=T*n
30000/3.1415926*P=T*n
9549.297*P=T*n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功率和转矩*转速之间有个9550的系数的关系。。。

一己之见,有误见谅哦

网友A:
关于伺服额定点的问题,通行的做法当然首先是设计计算,但是产品定型或量产前,一定是要通过详细的形式实验来标定的。

看看欧美伺服的数据手册自然就明白什么是伺服的电机额定条件和指标了。比如:
温升条件,欧洲60K,美国100K,日系通用伺服一般不给出温升条件,国内也一样不给。
额定速度,取决于母线供电电压,一般取整,如几千,或几千几百。
额定电流,是在目标温升和额定速度条件下,测得的电机可持续工作(达到热平衡)的最大工作电流。
额定功率,则是在上述条件下,额定速度乘以额定力矩(对应额定电流)的结果。

全世界大概也只有日系通用伺服按功率卖,欧美系则倾向于力矩和转速,功率只是结果。

具体情况,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Danaher Motion的最新AKM伺服电机选型手册,体会一下。

网友D:
斑竹精辟,一網打盡

网友C:
呵呵,更正“波恩”兄一点错误:

“额定速度,取决于母线供电电压,一般取整,如几千,或几千几”。。。。几千?驱动器电源是多少?3相380V?怎么进行整流能整出几千V的母线电压?难道先变压提升电压然后再整流?晕忽忽的,呵呵。。。。还有“取决于母线供电电压”这点恐怕对交流伺服不会适用的,交流伺服是从直流母线逆变为交流的,我的理解是,额定转速是针对电机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驱动器,也不加装编码器,那就可以按电机标称的输入电源的额定频率要求接入固定频率的交流电源,这时电机就输出了额定转速,此时的转矩就是额定转矩,这个额定转速只和供电的额定频率以及电机的极数有关,公式如下:n=60f/p。。。。额定转速应该是电机的参数,即使想和驱动器靠边的话也只能勉强和逆变后的频率有关,,,如果是直流电机或步进电机另当别论。。。

欧系伺服的选型是先选电机,根据工作的转速和转矩以及惯量匹配的原则选择好电机,然后根据该款电机的额定电流等数值去选择对应的驱动器,,,日系则是把驱动器和电机都按功率(其实主要也是按额定电流)进行绑定了,然后再按整套的折算后的功率供用户选择,我个人也认为按功率选择其实没实际意义,归跟结底最后还是按工作速度下的转矩和惯量匹配原则进行选择的。。。。。。

一己之见,有误见谅!

网友E:
跨国企业有跨国企业的弊端。以前就是给选用户选欧美的伺服电机。结果,发现个大问题。该公司收购了n多公司,有德国,有意大利的,有美国的。而产品系列是基本重复的,扭矩,转速,惯量都相差无几的电机有好多种。当时头就大了。于是一个一个去国外寻价。返回来的是表价,还要根据不同公司给的不同折扣去核算价格。更闹心的是,自己也不知道哪种合适!(想想吧,各种参数都非常接近,价钱也差不多。我还都没什么应用经验!)。后来又出了个搞笑的事。因为有些技术问题要交流,我给其分厂的技术部写信。结果他们就问我是不是要用他们的产品,如果进的话给我们的折扣比总厂给的折扣低。我当时就被深深的震撼了!

网友A:
"凡夫俗子"误会了!也是我叙述不够清楚,应改为:

额定速度,取决于母线供电电压,“额定速度”一般取整,如几千,或几千几百。

至于对交流伺服电机额定速度的理解,本人还是更倾向于欧美的做法,也就是电机的最终额定点取决于驱动器的供电电压(直流母线电压或入线交流电机电压),其实这很好理解,电机做出来了,反电势系数就是定的,驱动电压高,电机的极限速度自然就高,额定速度也可响应抬高。所以说不能简单地认为伺服电机的额定速度不是电机本身的设计参数,即使是,也必须和驱动电压挂钩才有意义,比如国人习惯的220VAC或380VAC供电条件下。当然这里有一个隐含条件,就是电机的机械设计速度和耐压必须足够高。

伺服不是变频,所以n=60f/p只是功率逆变后的一个结果,而非目的。

兄台的“我个人也认为按功率选择其实没实际意义,归跟结底最后还是按工作速度下的转矩和惯量匹配原则进行选择的”基本与本人意见一致!

网友A:
“后来又出了个搞笑的事。因为有些技术问题要交流,我给其分厂的技术部写信。结果他们就问我是不是要用他们的产品,如果进的话给我们的折扣比总厂给的折扣低。我当时就被深深的震撼了!”
==============================================
看来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也许是资本型跨国企业资源整合到位的结果,就那运控领域的资本运作大腕xx来说,杂七杂八的整合一堆企业,结果内部闹得几乎人仰马翻,原驻华xx工厂电机设计部门走了一批人,原xx电测仪器的欧洲团队也散的差不多了。

网友E:
     欧美的样本见过不少把额定转速精确到个位数的。不过想起来,以前选型的时候还基本没个位和十位什么事情。原因很可笑,因为需求模糊。作机械的跟你说,“我要达到速度的上限是0.5m/s”这数据想算出个位数来还真难!由此更佩服老外的细致和严谨。

网友A:
“欧美的样本见过不少把额定转速精确到个位数的”———够“细致和严谨”,自己却连看都不够仔细,惭愧惭愧!

网友C:
呵呵,波恩兄弟,关于“几千”我的理解错了,怪我,呵呵,我理解为电压了,,,

关于额定转速的取决条件,我还保留我的理解,如果驱动电压一样的话,是不是额定转速就一样呢?我的理解还是电机本身的特性,至于电压当然是属于要达到额定转速必须的外部条件了,电机本身也必然有个额定电压的参数,驱动器的母线电压只是为了满足这个条件而做出调整,还是我举的例子,不使用驱动器了,直接挂电源上,电机只要挂在额定频率,额定电压的电源上它就一定是输出额定转速和额定转矩,这时保持频率不变,适量减小些电源电压,结果是怎样?还是额定转速,只是输出转矩比额定小了,因为逆变后的有效电流小了。。。。。。

再说驱动器的,母线电压在允许范围内的更改是不能改变电机的额定转速的,甚至不能更改当前转速,适量的加大母线电压是能提高最高转速,因为一般情况下当转速超过额定转速后,一般伺服就由恒转矩状态转为恒功率状态了,随着速度的提高,转矩也由额定转矩向下降,所以提高母线电压必然会增加提速后的输出转矩,也就是会将最高速度向高延伸一些。。。

伺服不是变频?伺服电机不是变频电机我同意,但驱动器,只能说不一定。。。直流伺服另说,交流永磁同步伺服的驱动器基本上和同步变频已经很类似了,西门子的伺服电机LFT5、LFT6、LFK6、LFK7系列配备的驱动器是什么?是SIMODRIVE611变频器系统,这在西门子的样本里写的很明白,使用过西门子高端变频的人都知道西门子的高端变频其实和伺服驱动器没什么区别了。。。还有伦茨的伺服驱动也一样就是高端的同步变频,,,现在欧系的伺服驱动器和高端的变频界限已经不是很明显了。。。。。两者的原理其实大体一致,只是局部有些算法上:例如磁场定向、虚拟坐标转换等有所不同。。。我以前有个朋友就是用的永磁同步伺服电机直接装在高端的欧系变频上使用的,只用于调速,额定转速就是电机上标定的,只是那变频无法做位置环,我想如果在上位控制器上做位置环的话就已经和伺服电机系统没啥分别了。。。

关于变频和伺服的区别我以前04、05年吧有个老帖里曾经简单的谈过。。。

关于n=60f/p这个公式不指适用于交流变频,交流伺服电机同样适用,只不过这里的f不再是50HZ了,而是更高的100多、200、甚至300、400了,这个频率的提升如何做到的,就是利用伺服的驱动器的逆变的这个环节每个可控制门极电路的导通载波频率的改变来实现的。。。关于n=60f/p好象以前有个帖子专门和大家讨论过,呵呵

一己之见,有误见谅!

网友F:
我给你供松下的算了,价格也不贵13643117764

网友G:
伺服电机为了追求低速性能,极对数比较多,额定频率比较高,这就要求载波的频率也要提高,IGBT的频率特性也要选好一点的,普通变频器的IGBT是不行的,还有伺服的DSP板的成本要比变频复杂很多,1KW的驱动器和100W的驱动器体积差不多,小功率的伺服成本应该主要在DSP板,大功率的话,估计伺服驱动器的成本和变频器差不多,不知对不对?

网友A:
to"xzy568":目前的廉价伺服驱动器产品除了主控MCU或DSP之外,总体硬件结构和成本确实与变频器差别有限。

to“凡夫俗子”:也请允许本人继续坚持本人关于伺服电机额定工作点的观点。在此首先需要明确一个概念,何谓额定工作点?所谓电机的额定工作点就是电机能够在设定的温升条件下,长期满载运行的转速和力矩,及其对应的功率。
    对于传统拖动电机,以及有变频器驱动的拖动电机而言,在设计上更多地会考虑供电系统的电压等级和驱动功率,因而会根据供电系统比如我们熟知的380VAC,或者220VAC,设定电机的额定工作电压,然后根据额定工作电压和目标工作速度设计电机的反电势常数,再根据驱动功率要求,设计力矩系数和驱动电流。这样就产生了拖动电机的额定电压、额定转速,以及额定功率概念。
    但是,对于伺服电机这样的驱动电机,设计目标往往不同于拖动电机,设计上更关注力矩输出能力,因而对于一台伺服电机而言,只要绝缘能力和机械转速合理的用铜量和用铁量决定的是电机的反电势系数,力矩系数和峰值力矩能力,至于电机的额定工作点,只要绝缘能力和机械转速允许,则取决于具体的驱动电压条件,或目标工作速度,因而才会出现驱动电压不同,额定工作点不同的结果。比如Danaher的AKM伺服,其产品目录列出的工作电压多达75V,110V,320V,460V,540V等多种,因而同一型号的电机,对应的额定工作点也会有多个,总的趋势是供电电压升高,额定速度提高,额定力矩略有下降(这是由于随转速提供,铁损加大,因而同样温升限制下,使得额定电流必须有所下降。)
    日系伺服和国内仿制的的低端伺服,往往只是固定的工作与确定供电电压,因而也就很难体现出额定工作点与供电电压的关系了。

至于西门子的611到底是变频器还是伺服驱动器,或者KEB,LENZE的驱动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本人基本同意“凡夫俗子”的观点,确实难于准确区分。

网友C:
TO:波恩兄弟,你好,
呵呵,问题是越讨论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的,谈不上什么允许不允许的,呵呵,很高兴能和你一起探讨问题,。。。
关于额定的理解,可能我们理解的出发点不同,我是从理论上公式化如何得到的这些数值来理解的,您是从这些数值制定的根本去理解的,角度不同,可能想法就会不同。。。我也完全同意您说的工作点的额定界定的想法,因为大自然的万物原本就是没有这些额定啊限制啊,所有的额定与限制都是我们人为的加上去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更加有效安全使用这些资源。。。。。。为了更好的控制这些一方面界定额定,一方面就研究各种控制方法,其实目前被大家广泛应用的PID负反馈算法是一种比较传统的控制算法,比之国外在广泛使用的先进控制算法,它的控制速度较慢,鲁棒性和控制精度有限,希望俺们中国的那些数学和自动化理论研究者能尽快研发出更精确更迅速更简捷使用的控制算法,同时应用到自动化的各个领域的产品中,那么我们中国的自控就能早日做强做大了。。。

胡诌了一大堆,有误之处指正哦

网友A:
求同存异,互通有无,共同进步!

    PID vs 先进控制算法 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事,国外的产品中也仍然在大量实用基于PID的(改进)算法,至于寄希望于“数学和自动化理论研究者”的事情,大概社会智力资源不从根本上改变IT产业抽空一切的现状,大概这些智力资源也很难回流到工业控制行业。
    对比《电子工程专辑》2006年美国电子工程师和中国大陆电子工程师的薪资点查结果可知,美国的最高平均年薪为IC设计,11~12万$,中国的最高平均月薪也为IC设计,1万2¥;美国的工业控制类平均年薪为7万$差一点,差距不到一半;而中国的平均月薪为仅为不到4000¥,差距高达4倍以上。由此可见国内行业差距之大,因而人才向工业控制的回流一时半会还很难实现。

    “我们中国的自控就能早日做强做大了。。。”———这绝对是咱们工控人的共同愿望!

网友H:
台达也是仿日的啊

网友I:
我是抵制日货,不用日立的

网友H:
现在的小功率的伺服现在还是日本帮他们带工的啊

网友J:
听说台达的伺服也不匝地阿

网友K(2009-08-06):
好文,,,,,波恩,凡夫俗子都很厉害

网友L:
波恩,凡夫俗子两位讲的都有道理。不过我还是比较欣赏欧洲人的风格,不喜欢日系说的不清不楚,可悲的是我们国人的伺服大多仿日

网友M:
对,日系的说得不清不楚。日立性价比真的很低,很奇怪啊,台达也敢报这么高?你居然也就买了。。。。

竞争才有出入,国产的伺服,价格便宜,性价比高,这个谁都知道。可是国产的返修率也高啊,质量和性能也比较差。技术和工艺上的不足,依靠价格,也是它的竞争优势,完全没必要分清楚到底是要买日系还是要买欧系,还是怀着幼稚的爱国情绪去购买国产。这些问题再讨论也没什么意义。

有国家的关税保护,已经足够了。 我们不能盲目地溺爱中国企业,只有靠竞争存活下来的,才是让我们骄傲的民族企业。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推广日系欧系产品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国产伺服占有市场大份额的时候,那么这一天我们都会很高兴。

网友N:
我们的你可以考虑一下的,13913576516

卧龙伺服

网友O:
如果客户都像楼主这样,伺服就好卖了

网友P:
怎么不考虑我们东元伺服呢。。你的价格、品牌、性能等等顾虑都可以打消了。。。

网友M:
选东元还不如选麦特斯,价格差不多,人家做得还漂亮

网友A:
选麦特思不如选华大,性能半斤八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