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软件的数据处理问题

楼主(2007-08-09):
最近公司在做项目的准备工作,其中上位机组态的数据处理很令人头疼,请教各位:
1 要求10秒存一次数据,然后按天以表格形式存储起来。最好是office的表格。
2 存储时是自动的生成文件,不要用手动去改目标文件。
这样的要求有几个厂家的能达到,或者用过的老工控给个建议。还有就是WINCC能直接实现上面的要求吗?
还没用过WINCC
先谢谢了

网友A:
MCGS6.2通用版可以实现.24小时服务电话:0755-26503032 15818613323,这可不是单单推销产品,买了要是实现不了客户要求的功能,就是国家主席来做关系也是没用的.对把.MCGS对数据功能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A:
MCGS—开发异常简单
面向图形的开发方式,只需要把图形拖放到窗口中即可,无需VB、VC等高级语言开发经验
集成大量面向工业领域的图形和控件,可以直接使用
以控件为单元的系统构成,系统调试和二次开发更简单
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一个简单工控系统的开发工作!
把工程师从重复的界面开发工作中解脱出来,摆脱VB、VC复杂的调试工作,是工控系统开发的首选!

网友A:
MCGS--主要功能
人机界面显示功能 现场数据采集功能
实时数据处理功能 报警信息管理功能
历史数据库管理功能 报表处理功能
逻辑控制功能 网络数据交换功能
操作日志功能 与其它系统互联功能

网友B(2008-06-12):
李金翔!你是哪个分公司的! 这样推荐MCGS!

网友C: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组态软件都可以做到,就看你能否想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