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星三角启动时,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时间怎么定?

楼主(2007-08-09):
我们车间的电机星三角启动时,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时间我都是估计着调,电机大点我就调长点,电机小点我就调短点。请问一下这里面延时时间和电机的功率大小有什么计算公式吗?延时时间和电机所带的负载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4+2*根号P

网友B:
SQRT(kw数)*2+4,单位:秒。

网友C:
电机功率开平方,乘以2,再加4 。单位秒。

比如一台50KW的电动机,星三角启动的延时时间为:50的开平方约等于7,7再乘以2等于14,14再加4等于18。所以说50KW的电机启动时间约为18秒。

网友D:
由于电动机的负载种类很多,套用公式有时偏差可能很大,一般稍大的电机都有电流表可监作监视,对星三角控制启动的延时调整,一般可以这样操作:按启动钮观测表的电流,这时表指针有可能超过表的满度值,随着电机转速的上升电流缓慢地减小(指针逐渐往下掉)指针到一定位置后,不再往下掉这时就是应该由星形向三角形转换的时候(也就是时间继电器应该动作了,为了保险最多再延迟2秒钟)这应该是最合理的。反之如果负载较重,星形接法电机的力拒只有三角形的1/3,电机的转速上升一定程度后不再变化,而和额定转速还有一定距离,此时电机的电流往往在电机额定的1.2倍以上,在这种状况下不及时转换,有害无益(本来可避免的热继电器动作,可能就发生了)一般来说75KW以下的笼形异步电机只要是非惯性设备,用星三角启动不超过5秒钟。

网友E:
这是由电机来定,电大就要的时间长,电机小就要时间少了,反正不跳闸就得了.

网友F:
同意梦雷!
18秒什么都完了,一般电机启动就几秒

网友G:
我一般设8S,不管电机功率多大,是自藕降压还是星三角

网友H:
还是要现场看电机与负载,套用公式误差值太大,支持 梦雷 的说法

网友I:
    还是要现场看电机与负载,套用公式误差值太大,

网友J:
支持:我有一只小小鸟,电工口诀上有的呀!但还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K:
看功率和负载了 我们公司200KW以上的自耦一般都在20S以上 有时候达到30s

网友D:
楼主提出“星三角启动转换延时怎么调”引出了很多答案。很多人都说要看负载情况,太对了。如果再多问几个为什么,并且搞得一轻二楚,很多答案都在其中了。下面再唠叨几句,有劳众位目力。一、电动机为什么要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启动?二、星三角启动过程中,星形在过程中起什么作用,。
解一、星三角启动一般都用在较大功率的电机上和较重负载的启动。目的是为了减小电机在启动时,对电网电压产生较大的波动(电动机全压启动的电流约为额定值的4~7倍),从而可能影响到其它用电设备的正常工作。对变压器容量小而负载又重的用户,如不采取星三角降压启动,电压波动的情况尤为突出。
答二、星形接法启动时,电动机的每相绕组由全压启动时所加的380V电压变为220V,在同样的交流阻抗下,由于电压的明显降低,启动电流自然大大下降(启动电流的最大值被限制2倍左右)。在星形接法通电后的短暂过程中,电机由静止-转动-加速-恒速,完成以上四个阶段,电流也随着这四个过程不断下降,到达“恒速后电流不再下降,停止某一个值。到此星形启动的”历史任务已告完成在这里要着重说明一下:“星形的启动任务已经完成,如果再等5妙、10秒、15秒对电机的转速丝毫不会有什么变化,这种等待是徒劳无益的(负载较重可能还会引起热继电器 动作)因此星形启动完成后(达到”恒速“)时间继电器应该动作(转换)因为电机带负载的运行最终是在三角形状态下进行的。
简单地说:A、星形启动是将380V电压转变为220V电压加在绕组上启动,从而限制了启动电流。B、把电机从静止状态加速到某一转速,并维持在该转速上(该转速可能接近电机额定值,也可能和额定转速有一定差距,这由不同的负载决定,达到这种状态是因为电机用经尽自己的最大能力了(只有1/3扭矩力)。
然后传递给三角形,换句话说三角形是在“接力”,把已经有相当高转速的电机,通过全压(380V)接入迅速把电机推向额定转速,(转换的瞬间电流虽会有跳变但已无多大的影响了),带动负载正常运转。

楼主:
真是谢谢上面的这么多朋友,话不说不明,问题不讨论不清,经过大家这么一讨论,我心里就有数了,起码不象以前一样,别人一问为什么,我就什么都答不上了

网友L:
3s~8s 之间。

网友M:
同意梦雷观点

网友N:
如果时间设置的较长的话,会出现什么结果

网友O:
7s~13s之间。

网友C:
对电力拖动(电动机控制)感兴趣的朋友,请加入群:27552198

网友P:
支持梦雷的说法,其实搞技术,很多时候是要看实际情况的。

网友Q:
如果设置时间长的话,会延长转换时间。使电机发热

网友R:
星三角启动转换延时调节,看负载情况,从18S-80S,不可能只有5S.
5S 不如直接启动

网友D:
现在有很多人都没有能搞清楚,为什么要采用星三角启动,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并不存在深奥的东西。至于楼上那位,他的观点自相矛盾:看负载情况决定---很对(打勾);如果只有5秒,不如直接启动---不对(打叉),他把用不用星三角启动的标准完全用启动时间来衡量,如果正是这样,问题岂不简单了,而实际不可能这样。看负载情况;负载情况不光是动力设备本身的问题,还包括变压器(电源)能提供的能力以及该设备在直接启动时,对电网所造成电压波动,是否影响到其它电器设备正常工作。星三角启动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通过降压启动,限制了启动电流,有效的降低了电网电压的波动(这对电源容量偏紧的小用户至关重要》。对非惯性设备,只要电源的容量足够大,较大功率的电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采用直接启动方式(这时要考虑的不是启动问题,而是控制电器的寿命、可靠性、电机的寿命等各种因素)。我公司容量为2500KVA,正常工作负载在70%~75%,我们的离心式水泵是75KW,有二台还有其它几台小一点的,都采用直接启动,时至今日已有6个年头,至今只换过一只接触器(当然每天启动次数少,一般不超过3次)。但这不是说我这里75能直启,你那边30的也能启,一定要根据你那边的实际情况,这才是千真万确的。依我单位为例如果每天启动次数几十次,接触器损坏率高,设备运行不可靠,那也要考虑采用降压启动。而对上述的75KW水泵,如采用星三角启动其转换时间3~5秒足唉。请楼上的到别处看看有关对星三角启动精辟论述。

网友S:
我在此类启动中经常使用的是用三相电流继电器(JL型)控制启动/运行转换时机。将电流继电器的动作电流设定在转换电流的临界点,在电机的启动电流降到动作电流时继电器动作,控制相应的电路进行切换。

网友T:
7s--18s之间

网友U:
看你的电流表多长时间降下来了,那就是你的启动时间.

网友V:
  学习了,时间太长或太短都会对电机和负载造成影响.如"梦雷"所讲,看负载性质和电源容量来决定采用那种方式启动.

网友W:
我是外行,因想了解下星三角启动原理,来看下,没想还弄明白拉,再此谢谢大家,特别是梦雷的解答,让我收益不小,祝福大家好运!
另:如果附有 图例,更好拉!

网友X:
星三角启动,不同自藕降压启动,时间过长,变压器有损害.
因星三角是三相电机的两种接法,在负载允许的前提下,都可以长时间运行,具体转换时间比较宽松,

网友Y(2007-10-23):
同意梦雷的说法。

网友Z:
就个人认为7到9秒就行了,太少了启动不了,太多了浪费,

网友AA:
下面引用由状元在 2007-8-19 21:50:00 发表的内容:
  看你的电流表多长时间降下来了,那就是你的启动时间.
----------------------------------------------------------------标准----------------------------

网友V:
  赞同:“梦雷”的说法,说得很详细。

网友K:
根据实际情况实验了 基本同意梦雷的

网友AB(2009-03-03):
初学者,最重要先学习什么????

网友AB:
初学者,最重要先学习什么

网友AC: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了,还要看负荷的大小来决定时间的增加与减少!

网友AD: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很多人都没有能搞清楚,为什么要采用星三角启动,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问题,并不存在深奥的东西。至于楼上那位,他的观点自相矛盾:看负载情况决定---很对(打勾);如果只有5秒,不如直接启动---不对(打叉),他把用不用星三角启动的标准完全用启动时间来衡量,如果正是这样,问题岂不简单了,而实际不可能这样。看负载情况;负载情况不光是动力设备本身的问题,还包括变压器(电源)能提供的能力以及该设备在直接启动时,对电网所造成电压波动,是否影响到其它电器设备正常工作。星三角启动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通过降压启动,限制了启动电流,有效的降低了电网电压的波动(这对电源容量偏紧的小用户至关重要》。对非惯性设备,只要电源的容量足够大,较大功率的电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采用直接启动方式(这时要考虑的不是启动问题,而是控制电器的寿命、可靠性、电机的寿命等各种因素)。我公司容量为2500KVA,正常工作负载在70%~75%,我们的离心式水泵是75KW,有二台还有其它几台小一点的,都采用直接启动,时至今日已有6个年头,至今只换过一只接触器(当然每天启动次数少,一般不超过3次)。但这不是说我这里75能直启,你那边30的也能启,一定要根据你那边的实际情况,这才是千真万确的。依我单位为例如果每天启动次数几十次,接触器损坏率高,设备运行不可靠,那也要考虑采用降压启动。而对上述的75KW水泵,如采用星三角启动其转换时间3~5秒足唉。请楼上的到别处看看有关对星三角启动精辟论述。

很对,化二有一个2500的变压器就带两280KW的电机,全是直起的。自己看着都害怕呀,可不这样起设备不干呀。

网友AE:
根据实际情况实验了 基本同意梦雷的 。

网友AF(2009-06-24):
非常感谢,狠该顶顶! :handshake

网友AG:
一般都设在7-10s

网友AH:
星三角启动中,并不是所有的大功率电机倒要星三角启动,这要看电机的功率大小与你变压器的容量的关系,一般规定电机在启动时的容量要低于总容量的40%如果超过就必须降压启动。

网友AI:
晚了,不打扰你们了,对了

网友X:
星三角启动虽然启动电流变小,但转矩与功率也变小,启动时间要根据负载决定,具体时间实际测定。

网友AJ(2009-12-13):
转换时间太长确实不好,我公司110KW的电机,星起动时电流都不小,200A的电流表在星时段一直打到尽,但在转三角后很快就降下来,曾有人调到1.5S都能工作,不过有时会跳闸,现在是5秒左右

网友AK(2010-06-20):
我也基本上是调成8秒

网友AL(2010-09-14):
学习真的是一种乐趣,特别是自己想去了解他的时候,向学习啦前辈们

网友AM:
星三角启动启动电流变小,启动时间要根据负载决定,具体时间实际测定。归根结底还是将硬启动改为软启动,只有启动过程结束电动机转速提起了了,就可以切换不需要死卡时间。事实上,有的星三角启动是按照速度原则切换而不是时间原则切换-----即利用速度继电器同轴安装在电机轴或负载轴上,当转速达到一定值速度继电器就会动作给出切换信号

网友AN:
比如一台90KW的电动机,要用星三角起动,按4+2√P计算知星-角转换时间可调到23秒。

网友AO:
可以根据经验算

还有就是实际测量一下,转换到最小电流的时间

就是时间继电器转换的时间

网友AP:
看做什么电工 电工种类很多 维修类的 肯定要会电工基础

网友AQ(2011-04-06):
赞同“梦雷”的说法,说得很详细。 我用到十秒

网友AR:
要根据电机的功率大小,轻载还是重载来选择......现场调试很重要。理论与实际是有差距的。要根据现场的调试来决定哦。

网友AS:
咨询个问题: 星三角启动的 机械互锁; 星三角转换切换瞬间的延时继电器;这两个东西的用法?

问题主要是烧接触器,所以现在在用机械互锁,但这个东西订货周期长。

网友AT:
不错,有公式计算的,记下了。

网友AU:
        看了大家的回复,我感觉对Y-△降压启动有误区,使用降压启动有好几种形式,要合理选用降压启动是关键,20年前没有软启动、不是照样能采取降压启动吗?还就整定Y-△降压启动时间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理论的道理有时候在实际当中是行不通的,据电机的功率大小,轻载还是重载来选择......现场调试很重要。

欢迎同行加入“华东维修电工”QQ群:普通群 14739840 高级群:14232340 交流 请进来自我介绍下,进来后把自己的网民按规定(地域+维修电工)格式改下,谢谢您的配合,您如果不是从事电气维修(维修电工)的朋友就不要进此群

网友AV:
最好掐一下电流  这是最简单可靠的方法

网友AW:
一般5-16即可,大惯性负载要长一点时间

网友AX:
根据实际情况而定,负载大小不同时间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