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欧陆调速器的电抗器位置问题

楼主(2007-08-09):
欧陆调速器的电抗器位置问题
按欧陆说明书上电抗器应该靠近调速器,在交流接触器之后,即电抗器出线进调速器
而有些工程上却相反,是接触器靠近调速器,接触器出线进调速器

楼主:
望高手指教,哪一种更好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饿是啥意思?可咨询13325215833

楼主:
就是这样两种情况
按电流的方向
1.电源---交流接触器---电抗器---调速器
2.电源---电抗器---交流接触器---调速器
哪种更好,请指教

网友B:
1.电源---交流接触器---电抗器---调速器

网友B:
这样比较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