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热电偶与补偿导线

楼主(2007-08-09):
测温时的补偿导线主要是起什么作用,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A:
    采用补偿导线,目的是把热电偶冷端从温度较高和不稳定的现场延伸到温度较低和比较稳定的环境中。
    由于热电偶的温度原理可知,只有在热电偶的冷端温度保持不变时,热电势才会与被测温度具备单值函数对应关系。在实际应用时,热电偶需要安装到被测对象上,冷、热端距离很近,冷端温度必然会受到设备、环境因素的影响,难以保持恒定。当然,在理论上可以把热电偶做的很长,将冷端延伸到温度不高且恒定的环境中,然而工业用热电偶金属材料比较贵,这样势必会浪费大量的材料。而根据热电偶等值替代定律,如果有一对导线有一定的温度范围内与热电偶具有相同的热电性质,则在该温度范围内可以将这一对导线引入热电偶回路中,而不影响热电偶的电动势,这对导线就被称为补偿导线。
    补偿导线通常采用比热电偶电极材料更廉价的两种金属材料做成,一般在0-100度范围内要求补偿导线要与被补偿的热电偶具有几乎完全相同的性质,在选择使用补偿导线时要和热电偶的型号相匹配,注意极性不能接错。
看看我们的网站吧www.hengante.cn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QQ:715412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