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五线制接线问题

楼主(2007-08-09):
我们的电控柜是三相五线制的,而用户的电源是三相四线制的,请问如何接线呢?
另外,控制柜接了一台三相交流电机,电机放在了高处,这时电机的外壳还需要接地吗?如果需要,是应当就近接地还是接到控制柜的PE端?求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是个不错的问题。在进入控制柜前接成PEN形式,但是这样不好
期待高手完美的答案

网友B:
  “电控柜是三相五线制的,而用户的电源是三相四线制的,请问如何接线呢?”

1、将三相四线制的进户线的零线(PEN)在总配电箱处做重复接地;
2、从重复接地处引出一条保护零线PE、一条工作零线N,形成三相五线制供电;

网友B:
  “一台三相交流电机,电机放在了高处,这时电机的外壳还需要接地吗?如果需要,是应当就近接地还是接到控制柜的PE端?”

1、既然是TN--C--S 系统供电,采用RCD漏电保护器,进行漏电保护,将电机外壳接保护零线即可;
2、一般还要求将大电机外壳再重复接地,防止漏电短路时,故障期间外壳危险电压的危害;

网友C:
  控柜是三相五线制的,而用户的电源是三相四线制的,请问如何接线呢?
  所谓三相五线制就是三相 地线 零线,在需要单相时就抽三相中的一相和零线称为220V,三相四线制就是加一根地线.后面哪个总是就是接近地.

网友D:
三相四线是没有N的,电机外壳当然要接地,不能就近接的,用线接到柜上

网友E:
三相五线制供电,是将变压器输出低压端的N线和变压器的接地体PE线分别用二根线输送给负载,但在变压器处PE和N是连接在一起的。如用户是三相四线制,则必须将来线的PE和N线都接于用户的PEN端,即你所说的零线。注意零线代号N,保护线代号PE,在TN系统中三相四线制除三根相线外,另一根线即不叫零线也不叫保护线,叫PEN线。

网友F:
PEN是否就意味着等于既是PE同时也是N呢?

网友E:
PEN既保护线和零线合为一根,可以称为保护零线,也就是三相四线制中我们常说的零线。都是三相五线惹的祸,其实三相五线就是将变压器的零线用二根线送出,分为PE和N,变压器的零线与接地体连接。

网友G:
电机的地应接控制柜的地.电机的外壳就近接地.

网友H:
三相五线制供电,是将变压器输出低压端的N线和变压器的接地体PE线分别用二根线输送给负载,但在变压器处PE和N是连接在一起的。

网友I:
接地是得接的

网友J:
图文并茂阿

网友K:
就地接地和进柜中接地有何区别?
为什么两相插头可以随便插,不分零、火??

网友L:
值得收藏,一直用三相四线,没考虑过真用三相五线呢,

网友M:
IT系统
TT系统
TN系统

网友N:
注意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是不同的唷.用零线接地最好采用多点接地的方法较安全些.

网友O:
刘志斌  的答案很完善.

网友P:
保护零线和工作零线是不一样的,PE、N、PEN是不一样的,如果电机接了PE或PEN,还需不需要外壳重复接地(一般接在电机的电缆管上或自己砸接地极),是必需的还是可接可不接的。规范查了很多,没有一个明确说明的,只是说保护接零或保护接地,有没有说保护接零或保护接地后(一般在电机接线盒内接)还要求电机外壳再次接地的?
有没有规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