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有没有类似intouch的中间变量?

楼主(2007-08-09):
项目中涉及多台类似设备的控制,intouch中可以用中间变量,通过引用变量的不同,达到同一窗体控制不同设备的目的。大大减少了重复性劳动。组态王中是否有类似的中间变量呢?刚刚使用组态王,很多功能还不会用,请前辈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当然有的,定义的时候,可以选择定义为中间变量。

网友B:
不过 要算钱

楼主:
找到了变量引用的方法,与intouch有点儿不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