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欧陆590+电机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07-08-09):
欧陆590+电机参数如何设置
电机电枢电压、励磁电压、励磁电流等如何设置
请指教,能否说的具体点

楼主:
我没找到具体的菜单设置
请指教

楼主:
高手指教

网友A:
首先把启用配置设为启用状态,在CONFIGURE DRIVE 菜单中可以设定的

网友B:
CONFIGURE DRIVE -ENABLE 面板所有LED灯闪烁
——NOM MOTOR VOLTS 电机电压设定
——ARMATURE CURRENT 电机电枢电流设定
——FIELD CURRENT 励磁电流设定
——SPEED FBK SELECT 选择反馈类型。测速机、编码器
——FIELD CONTROL ——选择是励磁电压控制还是励磁电流控制模式
高速如果是主轴电机还要设置弱磁
详细的看资料。。。。

网友C(2008-06-16):
在驱动器的主菜单中,最下一级:调速器配置,在其中设置相关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