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如何与主机通信

楼主(2007-08-09):
用串口联系了pmac与电脑,将所有的pmac软件全装上了,可不知道如何设置pmac初始化,连通不了,请高手帮忙啊?

网友A:
PC侧通讯软件应该可以自侦测PMAC板卡。

网友B:
哪里买的卡?如果是从元茂兴买的,可先给我发邮件em-chen@hotmail.com

楼主:
我也不知道,公司设备买了很久了,现在才叫人用.以前会的全走了.
除了串口连还有什么可以连啊,怎么我装的软件不能自动初始化并侦测啊

楼主:
试了很多次,都说没侦测到设备,或驱动设置有误.脑火

网友A:
看说明书,或问代理商,北京元茂兴,苏州钧信

楼主:
有中文版的说明安装书吗,发一份给我,ielb3200@163.com;
英文的,我就是按照上面一步步做的,可就是联不上

网友C:
要安装驱动

网友D:
先安装驱动,再添加设备,串口不是即插即用设备,要自己添加硬件,选择硬件,配置中断、内存地址
再安装软件包(PEWIN Pro、Pmac Tuning等),要序列号的
进入Pewin,点Setup,有一个Force ……
选择已经安装好的卡,点Test,如果提示Success,那就是成功了,反之可能没装好
最好找PMAC的技术支持给你解决,不过一般他们的水平也不怎么样,不要指望太多,有时间还是自己看看手册和那些英文说明书

网友E:
PMAC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主机通讯.

网友F(2007-09-25):
pmac可以有usb通讯的呀,安装个万能usb驱动,还要安装软件包,象小虫所说

网友G:
用的是哪个型号的PMAC啊?非要用串口通信吗?可以试一下其他的连接方式。

网友H:
请确认你的板上供电跳线是否设置确当,还有就是不一定需要串口模式,如果用串口模式需要设置i变量具体哪个忘了,你看手册。
还有usb通信方式不要用,容易烧坏卡,usb模式是deltau tau内部人员用来调试的,切记。

网友I(2009-03-17):
同意小虫的回复,需要先驱动!

windows操作系统里,添加新硬件,里面可以找到delta tau公司,选择串口通信方式,就可以了,不需要另外的驱动程序!

驱动成功后,用PEWin32软件菜单setup里添加就可以了。

我正在用,呵呵,也祝你好运!

网友J(2009-08-02):
问下,在PEWIN32下运行运动控制程序,是不是必须让PAMC 连接到电机啊? 不连接电机的话 ,pmac是不是就不能进行运动控制的测试了?

网友K(2011-04-06):
用网口方式连接容不容易烧坏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