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ES14 PLC上电不运行真么办?

楼主(2007-08-09):
ES14 PLC上电不运行真么办? 要通过编程软件的“RUN”,才能运行。

网友A:
你的PLC总是要编程的,那么在编好程序后,让它“RUN”一次就可以了。SS、EH的有个拨码开关,可以“RUN”,ES14的没有。是应该设计一个。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楼主:
您的意思是编好程序后,通过编程软件的让它“RUN”一次,以后上电可以自动运行了。
可是我试了,编好程序后,通过编程软件的让它“RUN”一次,但是以后上电还是不能自动运行,我那里做的不对吗?

楼主:
现在我知道了,“RUN”了以后不要再“STOP”,以前我每次都再“STOP”一次,所以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