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视监控画面扭曲,波动

楼主(2007-08-09):
现在有一个电厂汽包就地水位计监控系统,在集控室的监视器上出现画面扭曲,上下波动现象,检查了摄像头的视频接头,摄像头的供电电源,现场环境温度大约50左右,摄像头后风扇温度76度,会否是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A:
要考虑磁场和静电因素

楼主:
视频传输用的是屏蔽电缆~~~另外一套系统工作就正常的

网友B:
电源质量是否存在问题?
把2台监视器换一下,看情况怎么样?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干扰/

不会,学习!

网友:
屏蔽没有接好!有干扰,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D:
检查一下监视器主电源输出的滤波电容是否失效
彩色的是+110V后面的电解电容
黑白的是+24V输出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