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 PP30012HS 资料

楼主(2007-08-09):
谁有 PP30012HS 模块的资料 ACS600报SHORT CIRC故障,什么原因

网友A:
报短路,一般都是逆变模块有问题。  我有300A的IGBT如果需要的话请与我联系13911783732
姓孙

网友B:
大家注意了,有些ABB的模块可能是东芝贴标的

网友C:
我刚修了一台这个报警的,模块,驱动板,驱动板上面的那块箭测板都有可能!

网友D:
ACS600报SHORT CIRC故障,模块,驱动板都有可能坏。www.bjbpqwx.com

楼主:
我的已经修好了,是驱动板的问题.但没两天,又来了一台,也是报这个故障,没有驱动板换了,检查TC4496,都没坏,驱动板上有很多二极管,都是些什么类型的啊,驱动板上一般会坏哪些元件>?

网友E(2008-02-24):
北京盛唐和迅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销售ABB 变频器配件

电话:010-51260299 13146234722

http://abb.sthx.net

网友E:
ACS800系列变频器常用备件型号
RRFC-5511 ; ; ; RVAR-5512 ; ; ; RVAR-5612 ; ; RRFC-5622 ; ; RRFC-6651 ; ; ; RRFC-6641
RRFC-5611 ; ; ; RRFU-5611 ; ; ; RRFC-5513 ; ; RVAR-5511 ; ; RVAR-5611 ; ; ; RRFC-5621
RMIO-01C ; ; ; RDCU-02C ; ; ; ; RINT-5513C ; ; RINT-6611C ; ; SKM ; ; ; ; ; ; ; FS300R12KE
OMIO-01 ; ; ; ; AINT-02C ; ; ; ; ; RDCO-03C ; ; RDCU-02C ; ; ARFC-03 ; ; ; ; ; OPEX-01
OITF-01 ; ; ; ; ; CAH150 ; ; ; ; ; ; APOW-01C ; ; ; AINP-01C ; ; NRFC-751 ; ;
ABB510/550系列变频器配件
1:OMIO-01C ; ; 主接口板SMIO-01C 主接口板 SKM195GB124DN IGBT模块CM10MD1-24HACS-CP-D  ; ;控制盘ACS-CP-C  ;控制盘FP15R12KE3VUO52-16FS50R12KE3FS75R12KE3SKD145/16SKD115/16
ABB800系列变频器配件RMIO-01C  ; ; ;主接口板RDCU-02C  ; ; ;控制板FS300R12KE3/AGDR-61C  ;驱动模块FS450R12KE3/AGDR-61C  ; ;驱动模块RINT5514C RINT6611C AINT-02C I/O板APOW-01C ; 电源板AINP-01C 可控硅触发板CDP 312R  ; ;面板CM100DY-24A ; ; IGBT模块CM150DY-24A  ; IGBT 模块BSM300GB120DN2 ; ; IGBT ; 模块SKKH72/16E ; 可控硅模块TD162N16KOF 可控硅模块SKKH92/16E ; 可控硅模块 TD182N16KOF ; 可控硅模块
ABB600系列变频器配件CDP-312  ; ;面板NIOC-01C  ; ;I/O板NIOC-02C I/O板NAMC—11C ; ; 控制板NAMC—51C ; 控制板NGDR-02C  ; ;驱动板NGDR-03C  ; ;驱动板NINT-43C  ; ;通信板 NINT-42C 通信板NPOW-41C ; ; 电源板NPOW-42C ; ; ; 电源板SKKH92/16E SKKH132/16E SKKH162/18E 1ES100—9663 ; ; ; ; ; ;  ;电流互感器ES300--9643 700A 1:2000 电流互感器 ES500--9647 1000A 1:5000 电流互感器
18: ES1000--9648 1500A 1:5000 电流互感
ABB400系列变频器配件SNAT4441 ; 脉冲触发板SNAT4041 ; ; ; 主控板CM10MD-24HCM15MD1-24HCM25MD1-24HBSM35GD120DN2BSM50GD120DN2SKD33/16SKD53/16DDB6U100N16RBSM75GD120DN2BSM100GD120DN2

abb.sthx.net  北京盛唐和迅科技有限公司 010-51260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