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发出鸣叫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08-09):
两相四拍混合式步进电机与驱动器接好线上电并使能后,出现鸣叫声,声音比较大,在十米外还能隐约听到

网友A:
驱动配套吗?是否加加了脉冲?“在十米外还能隐约听到”不算大!

楼主:
配套的,以前在别的机床上面用过,还没加脉冲。这个声音听起来不是很正常,在一个100平米的房间内 任何角落都能到鸣叫声

网友B:
驱动器上电够,不给脉冲就开始叫?如果确实没有接脉冲线,多半是驱动器的问题了。用手能感觉出电机轴或整个电机震动吗?

网友C:
我最近遇到伺服震动较大且有声音,后来将速度环增益调小,解决问题了。检查一下你的驱动器有没有问题啊

楼主:
感觉不出明显的震动,我有三套这样的电机和驱动,都是一样的反应。

网友D:
驱动器的输出电流是否可分档设置?如果有最好按电机的额定相电流进行设置,有可能驱动器输出电流过大,还有就是是否细分设置正确,因为有些厂家的细分设置是有空缺的无效档的,设置在无效档估计会异常,。。。最好能提供驱动器和电机的品牌和型号

楼主:
很老的一个驱动器牌子,WD2N数控步进电机驱动器 ,有三档电流设置,但没细分。三个档电流都试过了。势能以后用函数发生器驱动,电机能正常转动,就是无法消除噪声

网友D:
没有细分电机运转效果肯定是不好了,估计是采用恒压驱动的老款驱动器,没有细分,连半步也没做?电机和驱动器是否配套?我的意思就是说有可能三档的电流都比电机的大,电机发热情况如何?如果很热,那估计就是电流的问题,电机的额定电流多少?然后测量一下输出的相电流,停止保持时测量。。。如果确实电流大建议停止使用,因为很容易烧毁电机

网友E:
to凡夫俗子
一般烧不坏把,我有一台机子,从买来的一开始电机就有鸣叫声,到现在用了两年了,还很正常,所以很多人就认为是正常现象了,

网友F:
    鸣叫的问题以前有个帖子讨论过。载波电流频率超过20K以上会有改善。

网友D:
呵呵,我是说“如果确实电流大建议停止使用,因为很容易烧毁电机”。。。如果不大,鸣叫声只是由于驱动器没有做细分造成电机运转情况不理想,那能接受的话就继续用也行,电流大也得看大了多少,如果大很多,烧坏是迟早的。。。

网友A:
是电流噪声的可能性较大,声音是否很尖利?

楼主:
如果是电流噪声,有办法抑制吗

网友A:
基本上属于驱动器的设计问题,用户不容易改变了。如果是新驱动,可以要求换货,或重新选型采购。

网友G:
1. "载波电流频率超过20K以上会有改善“
    载波频率跟噪声的关系真的很大, 我深有体会,如果可以调的话,将频率调到22KHZ试试看.
2.根据我的经验,细分步的载波噪声要比整步时的大.如果你的驱动器没有细分,那应该每一步都是整步驱动,噪音都这么大的话, 也大有可能是"基本上属于驱动器的设计问题"
3.关于"基本上属于驱动器的设计问题",最常见的是开关管的开关速度不够, 或者不能完全开通或完全关断,使管子工作在线性区等,更严重的有出现上下桥臂直通. 一般步进的驱动器都用MOS管, MOS桥式驱动电路看似简单, 实则相当有学问.
很多书本上的例子, 甚至是产品上的驱动电路, 基本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只是设计电路时一般都有考虑有使用场合, 一般在这些场合中, 那些缺陷体现不出来或是影响不大而已.
4.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将它的驱动电路描下来, 我帮你分析分析.
5. 如果没时间,"可以要求换货,或重新选型采购。"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