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仪表防雷问题!

楼主(2007-08-09):
夏季是雷雨季节,有很多仪表处于室外,且是信号仪表。请谈谈如何防雷?我公司蒸汽流量计就有很多被雷击,现在为省钱,在打雷前直接停止使用!!

网友A:
安装信号线路的浪涌保护器可以。

网友B(2007-09-15):
在信号线路上加信号浪涌保护器,一定要做的良好的接地,若是只加避雷器接地做不好,那也是会雷击的!
在打雷前直接停止使用,这办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