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移位寄存器和步进指令?

楼主(2007-08-09):
请问三菱PLC的指令里面,移位寄存器指令和步进指令有什么区别呢?
我还没有看出来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知道了也告诉我,呵呵,我看懂了也告诉你下,嘿嘿

楼主:
有高手指教一下嘛!

网友B:
http://www.stronging.com/三菱一级代理,大量库存,原装正品。0755-25933980-831

网友C:
功能可能是差不多//但那个用起来方便..是个问题~~`

网友D:
在三菱里移位指令是指对寄存器(例如M/D等)的数据进行移位,这条用在喷泉上较多,而步进指令主要是针对顺序动作进行编程,主要用在顺控动作上。
更多详情:www.jxhexi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