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S5的编程软件的使用

楼主(2007-08-09):
请教一下
1、PG2000和S5通讯时通讯设置应该注意哪里?我不能下载和上传程序;

楼主:
2、SETP5,6.6版和7.2版能不能在XP下使用,可以用USB转串口的线?我在XP系统下用这二个版 本,用USB转的串口线,与S5通讯始终连不上。

楼主:
3、我下了一个PLC-WorkShop-for-S5,能和PLC连接,因没有??只能在演示下,能下载程序,但只能看到OB1,在哪里有这个软件的??或**?

网友A(2007-09-15):
USB转串口不可以的!!!

网友A:
买PCM卡抓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