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胶模具

楼主(2007-08-09):
我刚进入本行业还有好多东西不懂,现想请教各位高手,我们公司的模具一直处于修模状态,我在想有什么方法可以增加模具的使用寿命呢?日常的使用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我们所使用的模具只是用来生产简单零件的。
   在此感谢各位赐教!!!

网友A(2008-01-11):
没什么可注意的,修摸的时候尽量不要动口模,修芯板看看。

网友B(2008-12-27):
模具修补机是专业修复模具磨损、加工错误、缺口、划伤的设备。可以增加模具的使用寿命,补焊模具时,采用冷焊机无热堆焊技术,不会使模具变形、热裂、结合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