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程序下载时提示我编译出错

楼主(2007-08-09):
如何查出哪个网络出现的错误呢。

楼主:
我这样应用指令对吗

楼主:
程序下载时提示我编译出错,是上面的程序的问题吗

网友A:
你先看一下IP了,不行比较一下,还有它不会变红色啊,

楼主:
没有红色提示啊,真的很难啊/

网友B:
是PIW256不能直接和MW600比较,PIW应经过转换

网友C:
因为PIW是Word型数据,而您是对Int数据进行比较指令,因此会出错。

楼主:
我应该如何转换应用呢。
TO:无名
   PIW要转换成为十六进制吗,然后再与MW600比较吗

楼主:
PIW应经过转换成为什么样的数据再进行比较呢

网友D:
上面的程序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E:
PIW就不可以是整型吗?
  只要是都是整型就可了三!

楼主:
PIW256读取的是温度值。是用K型热电偶读取到的。

楼主:
PIW就是整型

楼主:
那为什么程序下载时提示我编译出错

网友F:
这段程序可以下载,我已经试过。请查其他程序段。

网友G:
PIW 要做数据格式处理下

网友H:
要看你的CPU型号的,每款CPU支持的位存储区的长度是不同的,如果你的CPU是315-2DP以下的就把所以MW后面去掉一个0就可以了
314C-2DP最大到MB255,315-2DP最大到MB1023

网友H:
315-2AG10-0AB0的支持MB0-MB2047

不会,学习!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估计你M数据超出PLC的范围,所以报错

楼主:
我的是否14-IFM的CPU

楼主:
我的是S7-314-IFM-MC的CPU,他的M区的数据范围是多少。
我又重新调试了一下,就是超出的PLC的范围。改掉后就能下载了。

楼主:
S7-314-IFM-MC  314-5AE10-0AB0

网友H:
查西门子的手册吧.估计不是128就是256

网友I:
用move将piw256转换成16进制!

网友J:
你的MW太大地址了,有一些CPU没有那么大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