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DB块的使用

楼主(2007-08-09):
请教一下DB块中,Initial value和Actual value如何用法?

网友A:
Initial value 初始值,在建立DB块的时候可以输入
Actual value 实际值,程序运行时实际的值。

楼主:
yuanle: 也就是说实际值是随着程序的执行在一直变化了?

网友B:
如果程序使其变化
如
L DB1.DBW0
L 1
+I
T DB1.DBW0
那么实际值就会变化了

网友C:
没错,初始值一般仅供PLC在初始化时执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