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三相异步电动机缺相烧坏绕组的问题

楼主(2007-08-09):
一般从原理上三相异步电动机缺相,会烧坏两相绕组,但实际发生的情况是经常是只烧一相。如果电机是△接法从原理上还能解释一下,但是电机是Y接法就无法解释了。另外还有个情况电机是在轻载和空载的情况下,如果电机缺相是烧两相绕组,但在重载时电机缺相是烧一相绕组。这是为什么?(这情况发生在3KW以下的小电机)请老师指点。

网友A:
缺相角结烧一相,星接烧两相。是不是你的电机某一相接地造成的一相电流过大啊。或是一相虚接,并未断开,电流过大

网友B:
匝间短路

网友C:
存在匝间短路或者是某组中的某绕组存在接地故障,导致单相绕组过热烧毁。
个人理解,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D:
是不是绝缘处理不好

楼主:
谢谢各位
如果在轻载(空载)、重载会有不同情况吗?

网友B:
还有就是2套以上线圈并联的电机(大功率),如果1套开路,另一套就会很快损坏

网友E:
三相异步电动机缺相烧坏绕组的问题.请你去多看一下电工学(星型与三角接法)

网友F:
虽学过,但也未弄明白,看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