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帮帮我啊。

楼主(2007-08-09):
  小弟是个新手,谁能告诉我一个40W镇流器怎么带两盏20W的日光灯。最好是能画个图。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买个“一拖二”的电子镇流器,再按照镇流器上面提供的电路图接就行了。

楼主:
不是啦,我可能问错了,我是说一个电感镇流器怎么带两盏20W的日光灯。是并联还是串联?

来电?

网友B:
最好是串联,不过灯管电压总和是220V才可以,并联的话,如果其中一个灯管坏掉,那另一个灯管也会坏掉,其实这些都是没必要的,40W的就用40W的,20W的就用20W的.

来电?

网友:
图纸中YJV22-4X-95/SC100,代表什么电线?

网友C:
YJV22-4X-95/SC100全称:交联聚乙烯绝缘钢带铠装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VV(VLV)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VY(VLY)聚氯乙烯绝缘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YJV(YJLV)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YJY(YJLY)交联聚乙烯绝缘聚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括号中L代表铝芯电缆
  脚标22代表钢带铠装缘聚氯乙烯护套
  脚标23代表钢带铠装缘聚氯烯护套
  脚标32代表细钢丝铠装缘聚氯乙烯护套
  脚标33代表细钢丝装缘聚氯烯护套
  脚标42代表粗钢丝铠装缘聚氯乙烯护套
  脚标43代表粗钢丝装缘聚氯烯护套  VV(VLV)类电缆导体运行最高额定温度为摄氏70度,短路时(持续时间小于5秒)最高温度不超过摄氏160度。
  YJV(YJLV)类电缆导体运行最高额定温度为摄氏90度,短路时(持续时间小于5秒)最高温度不超过摄氏250度。
4X-95就是4X95,是4芯每根95平方的铜线
SC100应该是电压等级

网友D:
www.s3c2410.com.cn

网友E:
师傅: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单涂,压力会影响程序吗?
正常开机,放牵速度快,膜很松,烘道张力会降到2.7,压下涂布胶辊膜会卷在涂布胶辊上,但把放卷牵引胶辊压力降低到2.0(原是2.5)一切正常.

网友F:
你买40W灯管不就成了吗

网友G:
厉害。长见识了。

楼主:
我好象不明白楼上的跟我的问题有关吗?

网友H:
一拖二的即可

网友I:
镇流器不贵,但问题有趣

网友J:
-----------------------------------------------------
4X-95就是4X95,是4芯每根95平方的铜线
SC100应该是电压等级
-----------------------------------------------------

在导线敷设方式的标注中 ,SC指穿焊接钢管敷设。其后的数字指的管径大小,这里的15、20、25、100均为管径大小,至于是内径还是外径,还是螺纹的配合直径,都有说明。

网友K:
串联我也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