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7-08-09):
刚学用weinwiew EB500软件组态,为什么用文本输入元件离线模拟时,显示出来的键盘怎么是数值,而不是字母?

网友A:
威纶产品设计比较人性化,键盘的可以用户自己设计,然后选择弹出!

网友B:
用错元件了

楼主:
用错元件?
那用什么元件?

网友C:
肯定是你自己没有做好

网友D:
要首先制作一个字符键盘,并且确认输入字符时触发的是字符键盘而不是数值键盘。或者把数值和字符都放在一个键盘上,不管字符输入还是数值输入,触发同一个键盘就OK了。

楼主:
 谢谢各位,已搞定

网友E(2008-09-05):
看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F(2008-12-05):
看看手册就知道了 学习

网友G:
学习了,谢谢,我也是个初学者,有很多不明白的需要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