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栓强度等级

楼主(2007-08-09):
实在没地方问了,就发这里吧,希望有明白的给俺讲讲
螺栓强度的等级是怎么划分的,
如果是8.8级的,代表最大扭距是多少?用四个8.8级的12的螺栓固定一个100mm*100mm的钢板,封堵一个直径40mm的油孔(最大压力可以达28MPA)安全可靠吗?

网友A:
查机械设计手册

楼主:
没在单位,看来只能回去的时候好好查下了,以前一直以为跟控制没关系,这次再现场遇到了才为难了,呵呵

网友B:
最好用12.9的

网友C(2007-11-11):
所为级数本身就代表螺栓的刚性及强度还有要承受剪切力的大小,上机械设计手册看看就知道

网友D(2008-10-23):
参数 性能等级①|8.8|d≤16/mm
--------------------------------------------------
公称抗拉强度度σb/MPa 800
最小抗拉强度σbmin/MPa 800
维氏硬度HV,F≥98N,min 250
维氏硬度HV,F≥98N,max 320
布氏硬度HBS,F=30D^2,min 238
布氏硬度HBS,F=30D^2,max 304
洛氏硬度HRC,min 22
洛氏硬度HRC,max 32
屈服强度σs②或非比例伸长应力σ0.2,公称 640
屈服强度σs②或非比例伸长应力σ0.2,min 640
保证应力Sp,Sp/MPa 580
保证应力Sp,Sp/σs或者Sp/σ0.2 0.91
冲击吸收功AKV/J min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