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执行器的正反作用是什么?

楼主(2007-08-09):
执行器的正反作用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个人认为如果执行器的正作用时4Pa输出4mA,那么反作用就是4mA时输出4Pa

网友B:
正作用是随着信号的增加而增加,另一种是随着信号的增加而减少,如阀门的关闭,前者是打开

网友C:
什么执行器没说,人家么知道,各厂家的参数不同

楼主:
执行器型号为ZKS-3100X

网友D:
正作用随给定信号增大而增大,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