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电缆与控制电缆能走同一个桥架吗??

楼主(2007-08-09):
动力电缆与控制电缆能走同一个桥架吗??如果走,怎么样防止信号的干扰

网友A:
可以
控制线最好全部用屏蔽线,注意屏蔽线一端接地
动力电缆与控制电缆分开走

网友B:
统一楼上所说的。

网友C:
如果你强电控线没问题,弱电要用屏蔽线,如有TTL,232,485电平,各类传感器,如铂电阻,4-20MA等等

网友D:
可以,最好把他们分开

网友E:
用中间有隔板那种桥架

网友F:
最好分开走.

网友G:
如果你强电控线没问题,弱电要用屏蔽线

网友H:
一楼说的对,能不在一个桥架走最好,还有就是对信号要求高的单独走线

网友G:
弱电要用屏蔽线

网友I:
为什么不能?难道不在一个桥架走就没干扰,电磁干扰你以为是光线、是温度,离的远就没影响了,在任何位置抗干扰的措施都要有。

网友J:
隔离或用铠装型屏蔽电缆

网友K:
同意一楼说的

网友L:
控制电缆和动力电缆不能平行走,必须交叉时必须垂直交叉。

网友M(2007-09-09):
用中间有隔板那种桥架,我们经常那么用,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N:
最好不要一起走,一楼说的对!

网友O:
都使用屏蔽线缆,在我们工厂,控制电缆和动力电缆也平行走的,但不是绝对的平行

网友P:
    强烈建议分开,尤其是控制信号的模拟量信号

网友Q(2007-10-09):
 用中间有隔板那种桥架!

网友R:
愤慨辐射,除非控制信号要求不高,或者动力负载较小,否则就算采取屏蔽、单端接地、桥架接地等方法,仍能造成干扰,我遇到过多次,如:流量计信号在动力负载开动时跳动,伺服控制器报警,光电开关击穿等现象。强烈建议分开辐射。

网友S:
电力的我不知道,如果楼主的控制电缆是仪表的则不行,必须各走各的,干扰很严重的

网友T:
 可以
控制线最好全部用屏蔽线,注意屏蔽线一端或多点接地
动力电缆与控制电缆分开走

网友U:
可以,我用S7300做了好几个项目,用户为了省钱,动力线和控制线,不管是模拟量还是开关量都走在一起,还好,没有发现什么干扰的问题,但是我建议还是分开走比较好

网友V:
普通电机和控制线一起走应该影响不太大,但注意模拟信号采用屏蔽线,单端接地。但变频器输出的线不能和控制线一起走,很容易造成干扰。

    条件允许时,建议采用分开走线。

网友W:
在我们公司,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一路放过去,也好。

主要是控制费用,还有就是方便安装,

网友X:
根据实际情况定

网友Y(2007-12-25):
最好分开走线 预防干扰

网友Z:
只要做好屏蔽接地,就没有问题。

网友AA:
最好不要一起走

网友AB:
强弱要分开至少35CM相交要垂直,最好不要平行。

网友AC(2008-03-26):
可以,最好把他们分开走线

网友J:
只有采用复合屏蔽结构(铜网编织+铝箔等屏蔽)、并用高导磁率材料做铠装层,且屏蔽层与铠装层有绝缘隔离的电缆,施工时对最外的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才能完全屏蔽干扰!
    如铠装型现场总线电缆就是采用上述屏蔽结构来实现电磁兼容的,常用型号规格:ASTP-120Ω (for RS485/CAN)one pair 18AWG.参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网友AD:
规范要求不能在一起!

网友AE:
不推荐,但注意做好控制线抗干扰措施

网友AF:
看你的动力电缆电压和电流,大型用电电机供电电缆是不能和仪表控制电缆混走的,规范的要求是必须分开

网友AG:
分开走线是最好的选择,实在没办法也可以的

网友AH:
最好分开走线 预防干扰,

网友AI:
可以,最好分开走线

网友AJ(2008-09-06):
分开走,否则对控制信号干扰很大,不好解决。对PLC 通讯电缆影响巨大。在我厂有实例。

网友AK:
屏蔽电缆穿钢管

网友AL:
最好分开走线 预防干扰,

特殊情况下,控制线应有屏蔽,并应可靠接地.

网友AM:
建议分开走或控制电缆穿钢管

网友AN:
说素了就是将两者用什么导电的东西隔开罢了

网友AO:
上面说的都很不错

网友AP(2008-10-06):
如果条件允许,最好分开走,

网友AQ:
开关量控制电缆一起走 问题一般没什么。但信号电缆建议还是分开走比较好些,主要跟你使用的设备还有关系,有些用的抗干扰性能好 有的产品可能性能差些

所以信号电缆 尤其是仪器仪表、变频器4-20mA这样的最好还是分开。个人经验观点,供参考。

网友AR:
用中间有隔板那种桥架,控制线里如果有信号线的,最好用屏蔽线

网友AS:
引用 网友M:
用中间有隔板那种桥架,我们经常那么用,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三星视界里的设备控制就是如此,每人都是视各方面因素而定

网友AP:
用屏蔽电缆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AT:
应该分开,平行敷设时要相距600mm以上。

网友AU:
最好还是不要走一起,如果动力电流不是太大的话,问题也不是好厉害,但最好还是分开。

网友AV:
引用 网友A:
可以
控制线最好全部用屏蔽线,注意屏蔽线一端接地
动力电缆与控制电缆分开走

同意

网友AW:
最好分开走线?预防干扰,

网友AX:
控制电缆与电机电缆同走一个桥架,理论上是不可以的。平行敷设两者之间的距离必须 >20CM,主要是防止信号干扰。如果必须同组敷设,那也要做到控制电缆必须为屏蔽电缆。且屏蔽金属丝网必须通过两端的电缆夹片与金属机箱相连。如果有干扰,需要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安装噪声滤波器。

网友AY:
有条件的话,就不要走在一起,没条件的话,做好屏蔽工作。

网友AZ(2008-11-07):
控制回路如果是24V ,220V的,没有问题,弱电等信号线路得用屏蔽线,一端接地

网友AZ:
不要与动力电缆捆扎在一起,我们实际操作中也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BA:
我也想知道这样的问题!

有没有国家的标准呀?

网友BB(2012-12-23):
可以,但弱电最好用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