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风机变频

楼主(2007-08-09):
各位前辈:
   呵呵,45KW风机,准备用变频器.有个问题:是否用了变频,就不用星三角降压启动了?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自己顶起。呵呵,问题是菜了点,我自己感觉可以不用

网友A:
有用星三角降压起动了,用的话变频器会报故障,直接用三角型起动就可以了。

网友B:
当然可以了,用变频的话,星三角启动肯定就不要了,不然要变频干什么。当然用了也不会出现上位说的报捷,我的一台110KW的风机就是由星三角启动改为变频启动,很好的!

网友C:
当然可以了,用变频的话,星三角启动肯定就不要了,不然要变频干什么。

网友D:
如果你的风机非常重要,任何时候不允许因故障停机,也可另装一套星三角降压起动装置,作为备用电源,以防不测。
不过,要注意互锁!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yjig的建议非常好,值得考虑。

网友E:
看你想怎么装了,简单点的话就星三角就不用拆了,直接把变频器串进去用就行了,变频器启动信号接在接触器的常开上面

网友F:
留着做为一用一备不是个别感好吗

楼主:
一用一备

网友G:
可以不用了

网友G:
不过为了保险期间,刚开始最好不要拆掉,先留作备用!

网友H:
不用星三角启动了,直接接成三角形启动就可以了,最好把变频器设定成减速停车,减速停车时间要长点,也可以加制动电阻器

网友I:
星三角电机线为6棵,变频为3课,改时注意。

网友J(2008-06-13):
请问用变频控制时还可以用星三角型转换吗,用人试过吗

我想用三角型来提高电机的低频低速大转矩性能

用星型提高电机的转速

网友D:
变频控制? 再用星三角型转换,你想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