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梯形图元件如何加注释

楼主(2007-08-09):
西门子S7-200CN梯形图中的一些元件要加上汉字注释,不知咋办?在欧姆龙梯形图中双击元件就可编辑输入汉字注释,S7-200CN反复试都不行,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可以使用符号变量或在网络注释里面做注释
梯形图其他地方不好作注解,除非你转化为STL,用//作注解

网友B:
你可以通过符号模块添加

网友C:
同意楼上2位

网友C:
参考我这个帖子,有图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07014

网友D:
一定有的..你可以在上面..找啊...

网友E(2012-02-24):
S7-200编程软件我不知道怎么删除注释,恳求哪位大侠给个图帮助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F(2020-06-03):
我用博图15.1也不能注释,奇怪了。

网友F:
可以了,单击右键选择注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