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保持寄存器

楼主(2007-08-10):
请问一下各位:
  西门子PLC在连续停机时间长后在V,M,T区的数据会丢失,加个电池时间保长点,那台达的PLC呢?我找了资料,没有这方面的说明。

楼主:
怎么没人回我啊?

网友A:
台达还没用过,暂时帮不了你了

网友B:
用CROUZET的万控器吧,断电状态可以保持十年.dazhichu@yahoo.com.cn

网友C:
手册上写得很明白

网友D:
常时间停电后的第一个问题是设备的完好程度。要是时间太长就不要考虑参数问题而是设备能不能用

网友C:
随机付送的手册和编程手册上都有,

楼主:
我找了的啊,再看看吧,既然老兄你知道何不说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