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7-08-10):
请教各位老师,有一台康的变频器老是跳干扰故障,不知道是什摸原因?
接地没有问题.磁环也加了.载波也降了,还是要跳,
不知道各位老师有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
是康沃变频器.

网友A:
1.在变频器电源入口加一个滤波器,市面上有现成的产品.
2.加强接地,简小接地电阻.
3.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线路尽量短.
4.变频器加屏蔽罩.
您按照上面的方法做做看.

网友B:
变频器干扰 很搞人

网友C:
输入 输出加电抗器
输出电机用屏蔽线

网友D:
我做滤波器,www.dothin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