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OV指令求助

楼主(2007-08-10):
 mov k15 k1y000
 mov k6 k1y004
请问是何意思?那他们同时动作,为何y4 y7不动作,其他动作

网友A:
K1Y0是Y0 Y1 Y2 Y3
Y4当然不动作
K1Y4是Y4 Y5 Y6 Y7
6换成二进制是110 Y7当然也不动作

楼主:
能不能说清楚些,k15 k6如何使y动作.

网友B:
看一下说明,应该简单的

楼主:
那里有说明?

网友C:
换成二进制就可以了啊

网友D:
K15的二进制是1111,当MOV K15 K1Y0的条件成立时,Y0,Y1,Y2,Y3均动作.
K6的二进制是0110,当MOV K6 K1Y4的条件成立时,Y5,Y6动作,Y4,Y7不动作.

网友E:
你传的是十进制数,转换成二进制数.比如:10是个十进制转为二进制是1010所在有的亮有的不亮你试一下这个指令你就知道什么会事了:

ld m8000
out mov k15 d0
ld m800 segd d0 k2y0

网友F:
那个是对的啊,是死亡骑士,还是杰创啊???没搞懂,那位DX说明下啊???????

网友G:
好象都没说清楚.

网友G:
不过我们可以看说明书来判断.

网友H:
好象大家都说的很清楚

网友I:
k1是代表4个位的意思,K2是8个位的意思,类推

网友J:
都没有错呀,说的不错/

网友J(2007-12-11):
是这样的,我也看过书

网友K:
应该明白了吧,哈哈

网友L:
给出解释的都对

网友M:
K是代表十进制的数,K1代表的是四个一组的数

网友N:
编程手册

网友O:
下面引用由小蔡在 2007-12-22 12:38:00 发表的内容:
  给出解释的都对
--------------------------------------------------------------------------------------------

网友P(2008-10-30):
K15表示成二进制数就为1111

K6表示成二进制数就为0110

第二个K1表示4位数

从高位到低位排列即为y3 y2 y1 y0=1111

?????????????????????????????????????? y7 y6 y5 y4=0110

因此两条指令的效果,即只有y4,y7不亮。

?

网友Q:
是的,解释的 都对,y0-y15一起是一个word,y0 ,y1,y2~y15分别是个bit,

K6表示成二进制数就为0110,移位时

0?to y4

1to y5

1t0 y6

0 to y7

这样,y5 and y6 都等于1 ,即点亮

网友R:
呵呵;就是把对应的数字换成二进制对应输出到Y;

mov k15 k1y000?? K15对应1111,所以Y0~Y3全为1;

mov k6 k1y004??? K6对应0110,所以Y5~Y6为1,Y4及Y7为0;

?

网友S:
K1Y0是Y0 Y1 Y2 Y3

K2Y0是YO YI Y2 Y3 Y4 Y5 Y6 Y7

网友T:
K1Y0是Y0 Y1 Y2 Y3

K2Y0是YO YI Y2 Y3 Y4 Y5 Y6 Y7
K是代表十进制的数,K1代表的是四个一组的数 ,k1是代表4个位的意思,K2是8个位的意思.

网友U:
k表示10禁止,k15换成2进制就是1111,所以y0到y4都是1.

Bin k6= 110 y4=0 y5 y6=1

网友V:
                                              上面的正解

网友V:
k表示10禁止,k15换成2进制就是1111,所以y0到y4都是1.

Bin k6= 110 y4=0 y5 y6=1

应该是YO到Y3都是1

网友W:
我想知道十进制是怎么转换成二进制的确良

网友W:
    是在编程中怎么编的(10进制转2进制)

网友X:
mov  K15 K1Y0

k15是10进制,但k1y0组合位元件,在执行传送指令时是按二进制传送的,15转成二进制为1111,从后向前顺序对应Y0、Y1、Y2、Y3都为ON

mov K6 K1Y4

6转成二进制为0110,从后向前顺序对应对应Y4、Y5、Y6、Y7,只有y5、Y6为ON

网友Y:
不错。学到东西了。

网友Z:
列位楼主说的对,但是此题没有涉及到高低位的顺序,分析时要注意高低位的顺序。

网友AA:
多看资料吧!上面都有写的

网友AB:
引用 网友X:

mov  K15 K1Y0

k15是10进制,但k1y0组合位元件,在执行传送指令时是按二进制传送的,15转成二进制为1111,从后向前顺序对应Y0、Y1、Y2、Y3都为ON

mov K6 K1Y4

6转成二进制为0110,从后向前顺序对应对应Y4、Y5、Y6、Y7,只有y5、Y6为ON

网友AC:
谢谢楼上的各位,学习了

网友AD:
要是再不明白就用仿真软件或者逻辑测试什么的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AE:
  不错.     又学了一些东西.真是太好了.谢谢

网友AF:
我看说得都很明白了!不明白的最好模拟一下!

网友AG:
换成二进制就可以了K1Y0是Y0 Y1 Y2 Y3

网友AH:
好东西,多交流!值得我们新手学习

网友R:
K1Y0对应的就是Y0~Y3;

K15对应二进制1111,所以Y0~Y3就全部输出;

网友AI:
使用脉冲触发动作mov k15 k1y0后,会保持吗??

网友AJ(2009-04-04):
各位高手,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传送指令:MOV  K-1 D550  就是将负数1送给数据寄存器D550,能传送的话,那传送后D550内的值是多少啊?

网友AK:
当然是K-1,你用的是MOV指令,又不是用ADD指令,其实你可模拟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AL:
谢谢各位大虾的指点!!!

网友AM:
呵呵,长见识了,K-1应该不能MOV吧?

网友AK:
K-1不能MOV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AN:
这个可以有

网友AO:
MOV   D8   K4M240  是什么意思,请大师指教

谢谢!!!

网友AP:
mov这个指不分正负的哦,比如,5-6=-1,这人值在用一个D,MOV进去,转后的值是1111111111111110,第十五位为1是负号。

网友AQ:
其实很简单只要懂一点计算机知识就好办,十进制换成二进制有公式的。

网友AR:
51楼用的是什么软件?是仿真吗?

网友AS: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点!!!

网友AS:
多交流!值得我们新手学习

网友AT(2009-05-20):
多交流,谢谢大师们指点!

网友AM:
大侠,我错了,对不起。

网友AU:
感觉你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AV:
大家都说的很详细,感谢

网友AW:
k4m240是说明从m240开始到m256的内容吧????

网友AX:
50楼的朋友,你的编程软件是从哪里下载的,可以告诉我们吗,我们可以学习学习吗

网友AY(2009-07-29):
讲的都对,敝人顿悟!

网友AZ: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了!!

网友BA: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BA:
请问这样输出y0 y1 y2 y3能置位吗?怎么断开。

网友BB:
当然是死亡骑士对了!!!!!!!!!!!!!!!!!!!!!!!!!

网友BB:
这个传送指令很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