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224cpu EM235CN模块编程问题

楼主(2007-08-10):
我是学习PLC的新手请教各位大哥,我用西门子S7-200 224CPU连接EM235CN模块,我要检测1-5V的输入信号,在PLC中如何编程,如何换算成1-5V对应于0-100%工程量。我搞不懂该如何编程,请教各位大哥指教一下不胜感激,最好能给我编一个例子让我参考

                                haiyai1204@sina.com

网友A:
它的说明里有10V(或5V)对应的数字量32000。如果是1-5的。那么你可以换算一下。如果不用于控制,其实更简单。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B(2008-05-31):
朱老师,我想请问一下,用模拟量模块EM235作为恒流源,为什么非要输出12.5ma的电流,其它得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