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关于恒张力控制

楼主(2007-08-10):
现有一套张力控制系统,客户的要求是:主动放料,张力使用范围5g-100g,张力精度正负百分之五,卷径比:满轴170mm空轴76mm,空轴重量0.2kg满轴3.0kg,材质:PE纤维,线速度:5m/min,要求同时控制16筒纤维的恒张力,这只是一个试验机,如果控制的好,以后还要控制一百多个筒的张力,且还有一定的量,哪位朋友有这方面的方案请指教,谢谢!

网友A:
用直流做EURO590
6RA70都可以实现

网友A:
不过这么多的话造价大了点

楼主:
to匪夷所思:具体要怎么做呢,能跟我讲一下吗,谢谢!

网友B:
用数字直流控制器或矢量变频加速度传感器加张力变送器(可用接近式变送器或位移变送器)做串级调节,主控制回路为张力控制,副控制回路为速度闭环

楼主:
to楚留香:能留下你的联系方系吗,可不可以给我提供一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