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求助:找不着SIM卡

楼主(2007-08-10):
我做的一个GPRS DTU,现在测试时提示找不着SIM 卡,但是连接和电源供电都正常,请教大家,还可能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那你有没有查看一下SIM卡附近的电路呢?会不会是哪些IC的管脚脱焊、虚焊之类造成的。最好是有示波器,这样能比较好的检测出到底哪里有问题。

网友B:
首先你先查查是不是能通信上,用vc\vb软件跟踪一下,如果能够断定不是pc端软件的问题,应该是你单片机程序或是硬件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