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选择多大的变压器

楼主(2007-08-10):
各位老师我们工厂现在装机总功率大约是475KW.但是以后还要增加和这个差不多的功率的一披设备,应该选择多大的变压器才是最适合的呢?

网友A:
1250KVA应该可以了吧,1800A电流

网友B:
设备正常电流多少?装机功率与实际耗用功率有一定差异
我们这边一般在80%以下
你的装机2*475=950KW  用800~1000KVA变压器就可以

网友C:
下面引用由性感电工在 2007-8-10 10:19:00 发表的内容:
  1250KVA应该可以了吧,1800A电流
--------------------------------------------------------------------------------------------
我同意"性感电工"的

网友D:
什么类型的用电设备?变电所有没有日负荷、月负荷曲线记录。变压器的选择一要根据负荷性质选,二要根据实际运行的经验选。按节能选,负荷率应是0.65,这样变压器容量选择稍大一点。

网友E:
对选变压器没有什么经验,学习了

楼主:
      一般电流用万用表测量的对吗?比如高电压怎么测呢?请教各位有劳了!

网友F:
用800~1000KVA变压器就可以

网友G:
这个要通过计算才能够确定,要考虑设备的使用系数,线路的同期系数,功率因数等

网友H:
考虑设备的使用系数,用800~1000KVA变压器就可以

网友I:
如果设备中有一台315KW电机,恰好必须在其它设备都启动完之后直启。该怎么办?

网友J:
在不知道未来负载准确数据的前提下,我认为选1000KVA最好.过小容量可能不足,过大你要多拿铁损和铜损.

楼主(2007-12-30):
      各位专业人士,劳驾大家帮个忙分析一下,小弟我现在有个问题迷惑了我,我工厂的变压器是500kva的变压器,现在我们使用的设备总功率是475kw,但是现在我们还准备安装250kw左右的设备,还可以安装吗?

   还有个问题是,现在我算的总功率是这样算的对不对呢,算一台设备的总功率是不是电动机的外还加加热部分的功率呢?帮帮忙了?小弟我在等你们的答案.

网友K:
计算一下平时设备的运行功率,总装机容量不等于总负荷,应该有不少设备是备用的吧,选个1000KVA的变压器应该够用了

网友L:
一般在80%以下

网友M:
  --------------------------------------------------------------------------------------------
我同意"性感电工"的

楼主:
  各位专业人士,劳驾大家帮个忙分析一下,小弟我现在有个问题迷惑了我,我工厂的变压器是500kva的变压器,现在我们使用的设备总功率是475kw,但是现在我们还准备安装250kw左右的设备,还可以安装吗?

   还有个问题是,现在我算的总功率是这样算的对不对呢,算一台设备的总功率是不是电动机的外还加加热部分的功率呢?帮帮忙了?小弟我在等你们的答案.

     不是啊,我们的这些设备是一天24小时运行的,只有一个礼拜停机一天,甚至不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用500kva的变压器能不能再安装250kw的一台设备了呢?

网友N:
要看负载力

网友F:
   这个要通过计算才能够确定,要考虑设备的使用系数,线路的同期系数,功率因数等
-----------------------------------------------------------
同意高速公路的观点,自己不会算可以找专业的算,问有什么用?

或者自己下载“变压器负荷计算软件”,自己尝试一下,看软件给你选多大容量的变压器。

网友O:
 可以选用1250KVA的干式变压器

网友P:
不太保险

网友Q:
下面引用由李纯绪在 2007-8-10 16:22:00 发表的内容:
  什么类型的用电设备?变电所有没有日负荷、月负荷曲线记录。变压器的选择一要根据负荷性质选,二要根据实际…
--------------------------------------------------------------------------------------------
支持李工的说法.顶一下

网友R:
你单位的每个月的电费有多少度???是什么负荷,这些都要知道才能判断,光看装机容量是没有用的,我曾经在一个厂里用500KVA的变压器带负荷的装机容量有9000KW这个数据没有可比性,要看实际情况。现在我的单位1000KVA的变压器只带负荷1300KW。你把详细一点的数据拿来,大家帮你参谋参谋。

楼主:
    现在我厂的设备有:塑料挤压机一台,电动机有75KW 的一台、37KW的台,79KW的加热部分,有一台塑杯机,7.55KW的电机、61.3KW的加热器、2台小塑杯机、8.55的电机,40KW的加热器。有一台印刷机有35KW的电机。再有我厂每个月的电费有108600度,应该属于三级负荷吧!一天24小时运行,一个工作周有6天,星期日停机。现在用的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是500KVA的变压器。帮忙算算还可以安装多少KW的设备?小弟才从学校出来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有劳大家了,小弟实在是对这些没有经验。

网友D:
现在的负荷约350KW左右,最多还能装100KW的负荷,电机按铭牌容量之和还可装150KW。

网友D:
你厂有可能24小时没有均衡安排生产,所以有功电量平均每小时只有181KWh。如果24小时均衡生产,那可新装设备电机铭牌总容量可达350KW。

网友R:
再装200kw的装机容量问题不大,实际负荷可以增加达到150kw左右。这样运行中要注意监视变压器的运行情况,各项指标,特别是温度和电流值。
(一般来讲装机容量和实际负荷之间有个需求系数,不同的负荷是不一样的,实际上的负荷运行是允许短时间过负荷的120%不要超过2小时。)

楼主:
       现在我是这样算的,可不可以这样算呢?变压器的额定容量乘上80%可以这样算吗?
    还有一中是装机容量乘以需要系数0.8,我取系数0.8有没有这样的算法呢?

网友D:
塑料机械的需用系数大约是0.6。
    变压器按节能运行考虑,其负荷率是0.65。

网友S:
变压器的选择与很多因素有关,这个必须进行详细的选型计算,并不是有了总装机容量就可以选型的。所以请相关网友不要再误导楼主了!

楼主(2008-02-23):
     各位,有问题了小弟我,请帮忙一下,一般在塑料制杯机的加热部分的系数比Kd取多少?小弟我查不到啊,有人知道的话,请告诉小弟我!多谢!多谢!了。

楼主:
     怎样算工厂的用电度数,在不看电表的情况下?来求每个车间所使用的电量度数?怎么求?帮帮忙?

网友T:
下面引用由性感电工在 2007-8-10 10:19:00 发表的内容:
  1250KVA应该可以了吧,1800A电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