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内可以读取上升沿/下降沿吗?

楼主(2007-08-10):
上次做了个自由口通讯,发现一个问题,好像在中断内不可以使用上升沿/下降沿读取,各位遇到了吧?

网友A:
我个人认为:应该可以吧。只要2次中断时有边沿,我想就应该行。不过我是新手,不敢确定。

网友B:
中断是从道理上讲只有中断条件满足时才执行中断程序,平时中断程序并不被执行,所以你不能保证在执行中断程序的那个循环周期内正好上升沿,所以用中断时用上升沿我想程序可以变出,但是实际作用不大。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楼主:
我试了多次,不行,不知有什么在作怪?请高手指点!

网友C:
地址是不是用重了???

楼主:
有问题呀!

网友D:
好象不可以啊

网友E:
可以使用上升沿/下降沿

网友F:
应该可以

网友E:
经过查找资料...可以使用`~~

网友G:
都查过了什么资料提供一下吧?
我认为边缘指令涉及相邻两个周期之间触点的状态.而中断程序是周期中一个局部并且是不定位的.两个概念怎么相比讨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