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PWM输出是否可以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7-08-10):
我的PLC输出中自带4路PWM输出,频率设定好后不可变,主要用来调节电压,可以调节直流灯泡的明暗,也可调节直流小电机的转速,我想知道这中输出是否可以直接控制变频器(是否可以直接连到变频器的0-10V控制输入端)?
或者能否控制比例调节阀的开度?
请大家帮忙,多谢了!

网友A:
pwm滤波后可以做一个DA 但精度不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