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802S系统的脉冲输出信号如何转换

楼主(2007-08-10):
拿到的说明书只介绍802S是差分方式输出脉冲,但我的步进驱动器要求的STEP+DIR,请问该如何转换。802S本身是否也支持脉冲+方向的输出方式

网友A:
“差分方式输出脉冲”与“脉冲+方向”并不(一定)矛盾吧?!

楼主:
接线不同啊,如果我控制器输出的差分信号,但驱动器只需要一路脉冲信号+方向信号。所以无从下手了,但又不想外接转换电路

网友A:
看驱动的接收端的形式。多数驱动的接收端为光耦,只要源端光电二极管不共阴或或共阳,差分信号可直接驱动光耦的源端。

楼主:
是内部共阳的,看来没办法,只能做电路转换成集电极开路输出驱动了

网友B:
差分输出,也可以只用一个信号。

网友C:
差分只是为了增加传输距离,还有抗干扰能力强,。。。
如果驱动器上的脉冲输入可以接收5V信号,直接接差分的一路也可以使用,但有点注意的就是这样用的话,控制器到驱动器之间的距离不能按线驱动差分信号衡量了,因为已经失去了差分线驱动的长距离传输和抗干扰能力了。。。

网友D:
凡夫俗子专家,您好!
    读过你以前的回帖,知道你对mp2000系列的运动控制卡比较熟悉,我想用这款运动控制卡控制安川伺服电机(包括驱动器和电机),有些问题希望得到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