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头痛

楼主(2007-08-10):
如图连接,左右手分别拿着A。B两点,电压只有1。5V为什么会有触电的感觉?而且头会发晕的痛,有兴趣的来讨论讨论

网友A:
没有试过,嘿嘿.头真的痛吗,换成变压器形吗?

楼主:
都会有,继电器也有点不明显就是,功率大就更明显,两KW以上人就吃不太消了

网友B:
会吗?是楼主自己啊还是很多人试过啊

网友C:
电感的作用。

网友D:
电麻应该是在两只手拿住A,B点而断开电池由于自藕调压器的绕组电感产生自感电压时,根据电感量大小和此时的回路阻抗这个电压可以相当的电人,不信的人拿指针万用表打到*1欧姆档当1.5V电池测40W日光灯的镇流电抗器,当表笔拿开的同时用你的左右手摸摸电抗器的两个线端子,那是相当的刺激,呵呵
   胆小敏感者勿试,相信者勿试,坚持追求科学真理尝试者遭受身体伤害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网友B:
电感的作用应该是在断开的瞬间,楼主说的好象不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E(2007-12-22):
电感放电.

网友F:
应该是断开瞬间才会有感觉。道理很简单:电感的反峰电压。

复习一下高中知识:
【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当穿过回路的磁通量发生变化时,回路中的感生电动势的大小和穿过回路的磁通量变化率成正比。

根据公式u=L*di/dt可知,当电路断开瞬间,电流也就从一个定值变化为0,即dt趋向于0,di/dt就趋向于无穷大,L是定值,电压u也趋向于无穷大,所以断开瞬间产生的高压使得楼主“头痛”了。所谓电感电流不能突变就是这个道理,但实际上免不了有突变的时候,如继电器线圈从通电至突然断电就会产生一个很高的电压,所以为了防止这个电压损坏其它元件,要在继电器线圈反并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G(2009-04-09):
这个是自激造成的,当人的两只手放上去后,人体相当一个电容器,电池为一个恒压源(内阻无穷大),说到这里诂计大家都知道为何人体会有强的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