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个进口品牌有50N.m以上的步进电机啊?

楼主(2007-08-10):
问题如上,请问谁能告诉我,谢谢先.

网友A:
呵呵,估计做到这么大扭矩的步进,其价格不会比伺服便宜了.如其这样,还不如选择伺服呢

楼主:
我也这么说,但客户有要求,我也没办法咯,目前只找到几个国产品牌的,但进口品牌的大都是小扭矩的.

网友B:
难找!不如说服客户,换伺服。这么大的步进,不是定制,也是单件,成本和后期维护都是问题。

网友C:
首先对速度有什么要求,如果能接受的话,加减速机提高输出转矩。。。呵呵,这个也是个臭主意,用步进就是为了节约成本,再加减速机?呵呵,自我批评一下。。。不过国内的减速机也便宜

楼主:
客户原来的机器上用的就是步进,都是国产的.
后来发现精度不够,他们想找进口的来替代.
但本人认为无论进口的或是国产的步进(而且还是三相混合式的),精度是绝对不可能与伺服比的,至于价钱方面嘛,我就不得而知啰,不过估计进口的步进和国产的伺服比价钱应该差不远吧.

网友B:
大步进估计也就是国内还有市场。50Nm的伺服,产量低,国内的也便宜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