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报"VCF"求助

楼主(2007-08-10):
大家好,我手上有一台安川G7-11KW的变频器,上电正常,一运行就抱"VCF",没带电机都是一样的故障.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前段时间,我也碰到过,不知如何下手,如果解决了烦你告诉我!谢谢!13013926810

网友B:
零电平故障,你那里的,发给我给你弄

网友C:
我处理过一次,是G7-90kw的机器。静态检查模块是好的,运行时模块对地有漏电流形成。你看一下你的机器是不是受潮或进水,需要处理模块和输出连接铜排等处的绝缘,如果还不行的话要考虑更换模块。

网友D:
请看http://www.gongkong.com/tech/forum/search-key.asp?key=VCF

楼主:
补充说明一下,我上电后测两支电容的均压都是平衡的,260伏左右.就是P2与AK2,AK2与N2的电压都是260伏左右,但是我只要运行(没带电机),我再测P2与AK2两端的电压一下就降到0伏,500多伏的电压就全加在了AK2与N2上了,是不是相当于"P2与AK2"短路了呢?请回复一下,具体问题在哪里?

网友E:
VCF-三相输出电流不平衡。
可能原因:
1-负载:电机线间电阻不平衡,绕组漏电,主回路接触器触头阻值不平衡,电缆异常等。2-变频器:触发板三相输出不平衡,主板三相输出不平衡,电流检测元件异常,IGBT性能偏差大,参数调整不当,如带环流控制系统。

网友E:
更正:VCF与环流控制无关。

网友E:
补充:如果电机自学习参数中,电机漏抗过大和电机滑差率过小,会造成输出电压过高,增大报VCF的概率。

网友F(2007-09-10):
上星期我也遇到过一次,因为当时异常参数里没有“VCF”,当时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但我们把变频器的参数从另一台复制过来就没有再出现过了。一直没能理解,请高手多指教的

网友G: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不过我们厂的是在送电后或运行停止后10分钟(时间很准确)出现这个故障报警,断电再送电必在这个时间内运行则没有问题.正常运行中则没有跳过.不知是什么问题?高手多多指导.

网友H:
我手上有一台安川G7-7.5KW的变频器,上电就报VCF,不知故障在那里,测互感器三个阻值一样,请高手多指教的

网友G:
我的已解决了,和下面说的差不多
 变频世家: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10 20:16:00
    补充说明一下,我上电后测两支电容的均压都是平衡的,260伏左右.就是P2与AK2,AK2与N2的电压都是260伏左右,但是我只要运行(没带电机),我再测P2与AK2两端的电压一下就降到0伏,500多伏的电压就全加在了AK2与N2上了,是不是相当于"P2与AK2"短路了呢?请回复一下,具体问题在哪里?

我的在运行时正常,不运行时P2与AK2的电压不断降低,是因为快熔下面的板子上有一个DZ16的稳压二极管烧断了,至P2与AK2有放电而AK2与N2没有放电的缘故,而在运行时IGBT的上下桥导通平衡掉了电压不至使AK2与N2产生过压报警(AK2与N2之间只要一超过420V就报警)

网友G:
如果是运行就跳的话应该是驱动不平衡导致P2与AK2和AK2与N2其中之一有放电而另一则520V全加上去了致过电压故障,通电就跳应该是IGBT有问题了--最终还是驱动有问题导致IGBT损坏的.

网友I(2008-09-19):
很好,今天又学习了。

网友J(2012-11-24):
对:爱学的人ghy关于我也有这样的问题,不过我们厂的是在送电后或运行停止后10分钟(时间很准确)出现这个故障报警,断电再送电必在这个时间内运行则没有问题.正常运行中则没有跳过.不知是什么问题?高手多多指导.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