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添加模块时错误

楼主(2007-08-10):
我想添加一个FM351模块,结果出现错误信息,但可以添加其他模块。
错误信息如下:
One or more objects or a type cannot be
represented.
Server 's7fk35ex.dll' for
_S7H_6ES7_354_1AH00_0AE0_CT objects could
not be loaded.
Make sure the required
software packages are installed.
请说一下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帮不上,可惜!

网友B:
您安装FM351附带的安装程序了吗?

网友C:
如果没有添加设备描述文件,他怎么能看到那个模块的显示啊?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程序,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要怎么办呢?

网友D:
你添加FM351怎么会蹦出FM354的错误信息呢?
你用的Positioning Moudle 到底是351还是354啊?

楼主:
哦,是这样的,351、354模块我都试着添加,都是同样的信息,我只是选了一个出来。
yuanle说的安装程序,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啊。
还请教:SIEM089D.GSD文件在哪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