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水、铁水快速测温仪

楼主(2007-08-10):
钢水、铁水快速测温仪
1、概述
快速测温仪适用于钢水、铁水的温度测量。测量精度高,速度快,抗干扰能力强,接口齐全,可配用四种分度号的快速测温热电偶对钢水、铁水等液态温度进行快速测量,还可进行连续测温。
 误差小于0.5%F.S,并具备调校功能
 通过仪表参数的设置,可配用S,B,R,WRe3-25四种分度号的热电偶
 变送输出可将测量、变换后的显示值以标准电流、电压形式输出供其它设备使用
 配有通信、打印接口,当该接口用于打印时,可直接配接打印机,仪表内部有时钟,时钟可调,由内部电池提供时钟供电,仪表可随时手动打印测温时间(年、月、日、时、分)和温度值;在快速测量时,还可自动打印测温时间及温度值,当该接口用于通信时,可连接到计算机,实现计算机与仪表间完全的数据传送。读取一次测量数据的时间小于10ms,提供测试软件,组态软件和应用软件技术支持
 配有带隔离的4位BCD码OC门输出
 显示采用5″LED高亮度数码管显示,采用指示灯指示当前选用热电偶的分度号,当快速测温时,具有声光报警功能
2、技术规格
2.1 基本技术规格
 电源:220V AC,±10%
 工作环境:-20℃~50℃,湿度低于90%R.H
 显示分辨力:1℃
 输入信号:S、B、R、WRe3-25四种热电偶信号
 基本误差:小于±0.5%F.S
2.2 选配件技术规格
 变送输出
 光电隔离
 4mA~20mA,0mA~20mA,0mA~10mA直流电流输出,通过参数设置选择。负载能力大于600Ω
 1V~5V,0V~5V,0V~10V直流电压输出,需订货时注明
 输出分辨力:1/4000,误差小于0.5% F.S
 通信、打印接口
 RS 232、RS 485需订货时注明
 仪表地址0 ~ 99可设定
 通信速率2400、4800、9600、19200通过参数设置选择,低于2400的速率需在订货时注明
 用作通信接口时,仪表收到计算机命令到发出相应数据的回答延迟:
以“#”为定界符的命令,回答延迟小于500μs;其它命令的回答延迟小于100μs。
配套测试软件,提供组态软件和应用软件技术支持
 用作打印接口时,仪表可实现手动、自动二种打印方式,打印内容:时间(年、月、日、时、分)、测量值,内置硬件时钟,时钟可调,由内部电池供电,停电不影响走时,自动调整闰年、大、小月
 BCD码输出
 带隔离的4位BCD码输出,低电平有效
 电铃接口
 电铃接口为高压(220V AC),接线时应断电操作
3、仪表工作原理
 接通仪表电源,热电偶输入端开路时,仪表显示“    ” 。接通热电偶后,仪表显示环境温度,仪表选择快速测量方式,当电偶插入钢水后,温度快速上升,到达门槛值温度后,仪表进入平台判断过程,准备指示灯亮,仪表显示“    ” ;找到平台温度后,仪表显示平台温度,成功指示灯亮,电铃响,打印机自动打印、BCD码向外传送平台温度。延时5秒后,电铃恢复,整个过程结束,既使热电偶断开,温度数字也将保留在显示屏幕上,直到下次重新插上热电偶后,上次测量值消失,重复以上过程。
 测量过程与显示、输出的关系如下表:
过 程 主机显示 BCD码 指示灯 通 讯 变送输出 电 铃
断偶      CCCC      0
温度低于门槛值 环境温度 环境温度 环境温度 0
正在进行
平台判断时      AAAA 准备指示灯亮 WAIT 0
测温成功 平台温度 平台温度 成功指示灯亮 平台温度 平台温度 响
测温失败     BBBB 失败指示灯亮     0 响
 仪表上还有测温方式指示灯(连续或快速)用以指示当前的测温方式,以及分度号指示灯(S.B.R.WRe3-25)指出当前选用的分度号
 若仪表参数设置不正确,或在测量过程中操作错误,使仪表判断不到平台温度,则仪表显示“   ”
 ★ 上述情况均不是仪表自身故障

个人博客:http://hi.baidu.com/xfsensor 联系人:李先生 技术支持电话:15810430263 网址:www.xfsensor.com.cn

网友A:
有专用于1吨以下电炉的铸造专用测温仪,非接触式,效果不错,价格较贵。DC-16钢水测温仪029-83153673

网友B(2010-06-30):
铸造行业铁水与钢水温度的测量,常用的方法是光学高温计和快速热电偶插入法两种。其中光学高温计测温精度较低,且其因无对应的电信号输出,而无法联接记录仪或打印机等记录设备,所测温度只能由人工记录,无法保证记录数据的真实性。快速热电偶插入法中,尽管其温度值可由记录仪记录,但由于快速热电偶只能在插入瞬间测量温度,而不能长时间连续测温,故只能在熔炼过程中抽测几点,无法掌握整个过程的温度变化情况,而且每次测温必须人工插入操作,一支电偶只能使用1-2次,电偶消耗较大,成本高并且使用较麻烦。
应用DC-16冶炼、铸造实时监测温度后,只要在距熔炉口5米以内的适当位置固定安装,对准炉口,就可自动地连续测量熔炉内的温度。还可以根据用户需要连接记录仪、打印机和大屏幕显示仪等外部设备,自动记录打印温度数据及变化曲线,只要一次性调整设置好测量参数后,测量系统就可以自动测量并记录每一炉的温度情况,为生产管理和工艺改进提供可靠依据。
DC-16冶炼、铸造温度测量系统是结合了红外感应和热成像技术的一种新型钢水、铁水测温仪。整个系统采用全辐射氧化钒传感器(VOx)光电技术结合而成,运用非制冷微量热辐射型精确测温。
DC-16测温系统更好的抵抗了现场的电磁、烟雾、灰尘的干扰。扫描式的测温又排除了钢水、铁水液面的浮渣干扰,使测量更加稳定和精确,加上坚固的外壳,使其适合于各种恶劣的工作环境。同时它可以对每炉钢水或铁水进行连续的监测。
测温范围  800-2200℃
测温精度 读数值的0.5%或±1℃
重复精度 读数值的±0.1%或±1℃
环境温度为 43℃±5℃
响应时间 不大于500毫秒
工作波段 0.9um –1.08um
温度分辨率  1℃
辐射率修正 0.01—1.00可调
距离系数 30:10.5-5米
温度显示 四位LED
工作电压 220V
工作方式 直接卡固在工作面上,连续工作
工作环境温度 -10℃-80℃
工作环境湿度 10%-90%RH
储存温度 -25℃---+70℃
体积 250×160×120 窥视管长:1300
重量 12.5Kg

029-83153673